UC3845 DC-DC变换器逆向绘电路图

楼主(2023-04-11):
坏的100V输入12V15A变换器炸机鉴赏!

测绘图:

真是能省就省保险都没有!

网友:
楼主有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A:
成本省得不能再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本省得不能再省了

可惜楼主他辛苦测绘了这款电路
就设计思想来看,连我这个外行看起来都摇头

首先这个buck降压电源,明显并不是需要隔离的,偏偏在电压取样反馈中画蛇添足用上了光耦“隔离”,并且当这个设计用了光耦隔离后,光耦前面就还要多用一个TL431作为电压基准比较源,如果去掉这个光耦就可以直接利用UC3845本身的Vref基准了;其次,N沟道场效应管置于正极输入端,而场管的栅极G在输出正极电压上,故此需要的Vgs开启电压就很不容易发挥好,欠压激励和过压激励都容易损坏场管,一般实际成熟应用,都是把它翻转接到负极输入端,电流取样电阻也一样放到负极端,就能可靠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惜楼主他辛苦测绘了这款电路
就设计思想来看,连我这个外行看起来都摇头

高手,分析得真透彻。

网友B(2024-03-17):
引用 网友C:
高手,分析得真透彻。

无意番到这个之前回复的帖子,发现当时不知何故被我看岔了,这样的回复真的是外行了

在此,重新纠正一下,以免喜欢研究电路的初学者走了弯路。

楼主所测绘的这个挺明显是常见自举供电,自举电路的特点是可以让被供电电路浮地工作,也正因为UC3845浮地工作,所以输出电压的反馈只能利用光耦来解决浮地,而UC3845之所以要采用浮地工作方式,主要是它的主开关管用了N沟道的功率MOS管,原因多为N沟道功率MOS管生产工艺较为方便,更为常见,产量高也使同规格比P沟道的生产成本摊薄大为降低,这样的buck电路的调整管如果换用成本高些的P沟道MOS则不需要UC3845浮地工作,MOS管栅源极的开启电压较高(大部分是10~15V开启电压时,MOS管才完全开启,开关管的导通电阻才比较小),如果用在boost升压电路里,因为N沟道MOS管源极是接地或串一个低阻值的检流电阻接地,所以UC3845不用浮地也能有较高的驱动电压很好地驱动MOS完全开启,但在buck电路中N沟道MOS管源极接在输出电源的高电压端,栅极电压就要比输出电压高出10~15V才能很好工作,所以要么采用一个高频小型的隔离变压器浮地驱动N沟道MOS管,要么就只采用额外的辅助供电电路给UC3845供电,且UC3845要浮地工作,把UC3845的地,接到N沟道的源极,像本例中接到检流电阻之后,使N沟道MOS管源极和UC3845“共地”,虽然应用中也有前述将MOS管放翻转到负极端,但一些DC-DC降压电路是用在电动车等车载应用中,这类应用都是共地为主的,是为了避免一些灯具搭铁,造成地电位和浮地电压不一,造成电气短路事故。

很多差强人意的设计,之所以勉强如此,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省一点,那边就不得不又要多增加一点,无法兼顾全面。

网友:
感觉没啥料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B:
无意番到这个之前回复的帖子,发现当时不知何故被我看岔了,这样的回复真的是外行了

在此,重新纠正一下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