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小型按摩器

楼主(2023-04-11):
一个手持小型按摩器,构造简单。拆了看看。

原包装盒,小型按摩器带时间显示。

介绍使用部位,包括肘部、肩膀和背部。

多国文字介绍。

这个图显示平时如何放置。

下面是平时放置时的底座,带个LCD钟表显示屏

底座底部,装一个2032,钟表调节按钮

拆下按摩头

按摩头有两个,一个圆头,另一个是四个小圆头

拆掉手持部分的硅胶套

安装3节7号电池

按摩头底部,右边中间金属片是开关触点,左边里面是另一个触点和开关弹簧

中间一个电机,带个偏心轮,产生振动,就算按摩了。

底部装个2032给钟表供电

可以24小时显示,数字竖着挺别扭

也可以12小时显示

AM

PM
结束。

网友:
还以为是那个

网友:
现在都是随便搞个电机带个偏心轮就当按摩器,真真智商税……

网友:
做工不错。造型也小巧,适合随身携带

网友:
造型不 错,可以改个灯

网友:
果不其然的震动块

网友:
只能算是小型震动棒,震到哪里哪里爽

网友:
这个按摩器偏心轮震动的效果不咋地

网友: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这竖着显示的时钟还得适应适应

网友:
多国文字说明书,就是没有中文

网友:
这外形,乍一看还以为*****

网友:
很好的玩具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3节7号电池供电的,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供电。

网友:
高档货,适合女生使用

网友:
又是靠震动

网友:
就是个玩具吧

网友:
振振快乐多

网友:
挺有设计感的,不错

网友:
这个以前有一个三条腿的按摩器,应该跟这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