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63XT YMTC颗粒开卡最后报错61

楼主(2023-04-11):
贴了2颗YMTC颗粒ID:9BC348251000 开卡最后报错 试了几遍都一样   有哪位大神知道哪里的问题  是固件不支持吗

网友A:
0350是AC主控,2777才是AD主控

这个颗粒可能需要AD主控才能开

如果跟主控版本没关系,那就分包。分JGS和TAS,前者是第一代9050,后者是9060

SM2263XT_YMTC_JGS_PKGU0519C_FWU0514A0
SM2263XT_YMTC_TAS_PKGV0715_FWV0714C0

目测应该是你的开卡工具包不匹配你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50是AC主控,2777才是AD主控

这个颗粒可能需要AD主控才能开

感谢,我买个AD的回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50是AC主控,2777才是AD主控

这个颗粒可能需要AD主控才能开

这个是JGS的

网友B:
vcc和vccq电压匹配不?长江好像需要2.5v 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和vccq电压匹配不?长江好像需要2.5v 1.2v

默认板子不能用2.5V,会导致主控判断错误的(它有一个引脚判断电压的阈值)。VCCF电压实际上不用改也可以用。

如果非要改VCC,最好是2.65到2.7V之间比较理想

VccQ,1.8V和1.2V都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板子不能用2.5V,会导致主控判断错误的(它有一个引脚判断电压的阈值)。VCCF电压实际上不用改也可以 ...

VCCQ默认R56 那就是1.2V

楼主:
试了下VCCQ 跳1.8V CE全0

网友:
ytmc的颗粒挺烦的

网友(2023-06-15):
楼主还没搞好吗?

网友(2023-10-04):
楼主搞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