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堂弟的小夜灯

楼主(2023-04-11):
外壳猪的造型,触摸猪鼻子可以开关,可以切换色温,长按可以调光线强度,背面是机械开关,长期不用可以关掉,好几十块钱,在垃圾佬家发现9毛钱一片的模块也能办到同样的功能,         垃圾佬家的触摸LED模块左下角少了一个IC,可能是锂电保护,厂家用一个跳线电阻直接跳线,简单粗暴

网友A:
不错的小夜灯。

网友B:
其实晚上开个小夜灯,有点光亮,虽然不太亮,但是还是影响睡眠;人最好在全黑的环境下,睡觉才安逸,这就用到坛里的感应灯了;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只要人走到某个位置,灯才亮起,方便上厕所或者干别的事情。千万不要对着床,免得灯一会亮一会灭,邻居家还以为你家闹鬼呢,哈哈。

网友C:
睡觉还是全黑的情况下好睡,这触摸的夜间也不方便了,还是感应的好些。

网友D:
开关不错啊,还以为触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小夜灯。

几十块钱呢,就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晚上开个小夜灯,有点光亮,虽然不太亮,但是还是影响睡眠;人最好在全黑的环境下,睡觉才安逸,这就用 ...

当时有婴儿,半夜要哭,需要频繁起夜,直接开房间里面的灯太亮了,所以弄小夜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给弄了小夜灯,孩子大一些了就用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睡觉还是全黑的情况下好睡,这触摸的夜间也不方便了,还是感应的好些。

当时有婴儿,半夜要哭,需要频繁起夜,直接开房间里面的灯太亮了,所以弄小夜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给弄了小夜灯,孩子大一些了就用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不错啊,还以为触控的

物理开关加触控啊,后边的开关打开之后,灯是不会亮的,要触摸猪鼻子才会亮

网友:
造型不 错,小夜灯很实 用

网友:
哈哈哈,猪鼻子灯。。。。。。

网友E:
小夜灯很实用,开关要是触摸的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晚上开个小夜灯,有点光亮,虽然不太亮,但是还是影响睡眠;人最好在全黑的环境下,睡觉才安逸,这就用 ...

我自己改造了一个雷达感应灯。就是你说的这样的。有人活动就开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晚上开个小夜灯,有点光亮,虽然不太亮,但是还是影响睡眠;人最好在全黑的环境下,睡觉才安逸,这就用 ...

你说的好有画面感。

网友F:
实体店卖的小夜灯都贵,容易遇到次品电芯。感应和灯板最多10元,电池和外壳十几元。

网友G:
这种小夜灯外壳的价值要比电路的高。

网友:
可能主要是外壳模具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夜灯很实用,开关要是触摸的更好了

本来就是触摸开关,物理开关是总电源,打开之后才能给电路板通电,才能触摸开关,挺好的,长期不用就关掉物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体店卖的小夜灯都贵,容易遇到次品电芯。感应和灯板最多10元,电池和外壳十几元。 ...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的,外壳挺厚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小夜灯外壳的价值要比电路的高。

确实,一副模具上万块钱,还电路板跟元件直接给专业的打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