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AMDCPU,没想内部竟然是钎焊的,盖没开了,头切下来了

楼主(2023-04-11):
本想给这个CPU开盖看看内部构造,没想打他这么坚强,内部竟然是钎焊的,盖没开了,头切下来了

网友A:
x2 3600+开始貌似都是硅脂,以前还拆过,换过硅脂

网友:
多浪费,这u虽然老点性能还不算差,可以挂积分商城换M

网友:
引用 网友A:
x2 3600+开始貌似都是硅脂,以前还拆过,换过硅脂

那应该是最好的硅脂了吧?CPU厂商封装在里面的

网友B:
这还能抢救一下吗?

网友:
现在的新处理器呢?还是这么好的嘛?

网友:
这抢救估计得上显微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还能抢救一下吗?

飞几百根线,工作量极大,然而这个U才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能抢救一下吗?

可以运费到付,免费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几百根线,工作量极大,然而这个U才几十块钱

感觉里面有大概10层板,难度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里面有大概10层板,难度极大

而且,即使修复了,散热器也不好扣

网友:
一个坚强的CPU,宁肯掉头也不愿被扒开衣服

网友D:
很好奇楼主打算用什么看里面的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 3600+开始貌似都是硅脂,以前还拆过,换过硅脂

我以为是硅脂,没想到这么坚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楼主打算用什么看里面的构造?

榨干他最后一点作用,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没想他坚强不屈,就是不让看

网友E:
动手之前也不做做功课,硬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之前也不做做功课,硬整

我看了看2008年的CPU没啥鸟用了,打开看看吧,没想到让它就义了

网友:
钎焊的比较流氓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拆机不得法,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