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fs373拆开看看

楼主(2023-04-11):
这种款型算是飞科比较经典的款式了,

工作原理也很简单,还是延用经典镍氢电池600ma

mcu负责电机驱动和充电指示和充电检测,看电路好像用的是-△V检测,不是简单的时间检测或者电压检测,充电时电机不工作,防止电机烧坏充电器,有个5脚的升压芯片给单片机供电,
单片机:sm5010
升压芯片:qx2304L50 丝印c50

以下看图,开关型号,剃须刀款型区别,充电电流都在图中,

楼主:
壳子拆机坛里有,我就不贴了

网友A:
发帖子总是很全面

网友B:
飞科这个剃须刀很阔以了,可调电源面板都黄成那样了也不说给蹭蹭,中评,然后debug,△应该是Δ,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子总是很全面

谢谢夸奖!对的,不管你懂与不懂多少有点收获,哪怕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科这个剃须刀很阔以了,可调电源面板都黄成那样了也不说给蹭蹭,中评,然后debug,△应该是Δ,差评{:130 ...

网卡兄说的不错,等它黄,实在看不下去了再蹭它,德尔塔ᐃ和这个△确是有区别?差评得好,好吧我改成—ᐃ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科这个剃须刀很阔以了,可调电源面板都黄成那样了也不说给蹭蹭,中评,然后debug,△应该是Δ,差评{:130 ...

你说去黄剂会不会把字擦掉,用过没?没用过就别说了

网友:
还是感觉飞利浦拆开看着舒服

网友:
飞科剃须刀做工看着还可以,感觉原配的充电电池不耐用。

网友:
镍氢电池不耐用

网友:
飞科剃须刀性价比不错

网友:
我有fs372,用了几年了

网友:
这个飞科剃须刀质量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科这个剃须刀很阔以了,可调电源面板都黄成那样了也不说给蹭蹭,中评,然后debug,△应该是Δ,差评{:130 ...

出土文物

网友:
飞科也算剃须刀品牌里的知名牌子了。

网友:
每次看到飞科的贴子都要说一句:飞科的电池真垃圾

网友:
为什么不让电池露露脸呢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正在想买那个牌子的剃须刀,飞科的用坏两个了,正如坛友所说的电池真是垃圾,两三年就不行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