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光轴的机械键盘,哪位大神有维修思路。

楼主(2023-04-11):
咸鱼淘了几把光轴的机械键盘,问题是整排串键或者乱串,试过加大或者减少进主控的电阻,问题依旧,该不是主控挂吧。主控是WTU601和WTU701。

网友:
光轴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好恶心的光轴,难修得要死,还不如论坛上切主板的罗技。

网友:
这个要好好捋一捋线路了,比较费劲吧

网友A:
這得捋線路,樓主靜下心慢慢查找問題,不是對管的問題已經很好了

网友:
怎么不买好的,我记得我手上这把才35元包邮的,很好用。全防水。

我直接拆出来水洗了一遍还是湿的电路板上电,想用牙签试试玩的,结果全是乱出字母。当时接上还以为坏了,哪知道我这把是常闭的,遮住才是按下,有些是常开的。

楼主:
线路查到了,就是原理不是很懂,一排按键的线路通过一个电阻进主控

楼主:
光轴的不好玩,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得捋線路,樓主靜下心慢慢查找問題,不是對管的問題已經很好了

对管反而好修,直接换。乱串没头绪。

网友:
我有把达尔优的,用了年多,出现同样毛病,各种清洗,太阳晒,又可以用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毛病,应该是通病吧
各种查资料,解决不了

楼主:
感觉乱串的,基本是对管或者主控坏。

网友:
头一次见光轴

网友:
不知怎么修的话直接水洗晒干再试试,我玩过一次,就轴臭了几个 电路完好

网友B:
搞一块切主板的罗技玩玩

网友:
机械键盘挺爱坏的感觉 我坏两个了

网友:
感觉光轴没按键好修

网友:
查了一下光轴,这每个按键都得常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块切主板的罗技玩玩

淘了一把剪线切割的G413,居然没切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