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佳捷仕12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4-11):
看见和牧田12v充电器接口一样买的,拆开看做工和 以前坛友拆的差距挺大的

不插电池就没有电压,准备接一根dc线改造给其他12v电池充电,结果试了10k电阻和20k电阻接到检测脚都不能输出电压,可惜了,只能给牧田电池充电了。

楼主:
补张背面图

网友A:
第一张图与其他的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与其他的不一样呢

第1张是坛友拆的充电器,做对比的

网友B:
电阻接的正极还是负极啊!

网友:
第一张图是AC变压器吧。

网友:
你拆的这个做工用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接的正极还是负极啊!

热敏电阻肯定是接负极啊

网友:
虽然电容变压线圈那面元件放置不够美观,但是另一面上贴片元件了,终归还是对厂家有些要求的,比小作坊的非贴片的那种好

网友:
这个充电器好复杂。

网友:
棕色电路板的做工有些差,山寨货不耐用。

网友:
第一张电路简单,第二张电路还可以

网友:
两个电路板确实差距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