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只能格式化为NTFS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11):
以前15元买的32G,当时就感觉上当了,因为我19元买的360  64G都还用的好好的。这个什么金速顿一看就是假冒伪劣,当时测试跑圈是过了的,但同一2.0读卡器下速度明显比另一个朗科32G差。
后来也没用几次,前天买个监控插这卡当时是勉强能用也没提格式化什么的,只是切换录像模式有时录不上。今天换了一个tplink的监控(需要fat32格式)装上去格式化不成功,用手机格式化后换过去不行,用电脑自带的格式化fat32 和efxt均失败只能NTFS,后来下载一个fat32格式化工具慢格了一小时貌似成fat32换过去依然不行。

网友:
这么神奇的卡,还挑分区格式

网友:
卧槽   金速吨

网友:
DiskGenius试过吗?

网友:
写保护了吧。

网友:
拷满32G文件试试

网友:
TF卡和U盘还是要买品牌的

网友A:
支持,看看是不是扩容卡

网友:
TF卡不像U盘可以量产,出现类似问题基本上算是废了

楼主:
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把这金速顿用在监控上了,(用fat32软件把这卡格式化成fat32,再把已经插监控正常录像的卡里的文件复制到这卡。插进监控就可以用了)不清楚有没有不良后果,比如两个卡容量不一样录满不能覆盖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看看是不是扩容卡

跑圈过了的

网友:
这名字起的,一看就是山上的作品,要么就是小作坊搞得。

网友:
这个几个品牌的卡  都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TF卡的小脾气还挺倔。

网友:
有些是这样的 你用DG磁盘工具分就是了呗 啥分区都可以分

网友:
diskgenius应该是OK的,可以试试,不一定非要用操作系统自带的格式化工具。

网友:
这种不敢买

网友:
还是个有个性的TF卡

网友B:
大概率你的这个是扩容卡,扩容卡大都喜欢用NTFS的格式来伪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你的这个是扩容卡,扩容卡大都喜欢用NTFS的格式来伪装

跑圈能过,你没看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