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845后遗症,又整了个G512,加装USBhub

楼主(2023-04-11):
之前整了两把K845,对外观和手感都挺满意的,唯一就是灯效不好看,寻思着整个炫酷一点的,看了一圈G512跟845外观一样,RGB灯效也很多,还有个usb扩展口,小黄鱼花40重金剁手了一个成色一般,还缺键帽,感觉有点亏

到手拆轴清洗,一个晚上过去了

轴体有不少都发涩了,一点都不清脆,不着急往上装,一个个润一下,你们一定猜不到我用什么东西润轴

轴都拆了,直接安回去感觉有点亏,又买了点铜鸡眼改了热插拔

接下来是这次改造的重点了,G512本身自带一个usb扩展口,但是原来是双头的线,相当于是自带了一个usb延长线,我买的这个是剪线的,要改键线分离,usb口就用不了了,那怎么行,于是决定装个usbhub模块进去,芯片选了SL2.1A,外围元件少,价格便宜,4块钱5个,pcb还是白嫖嘉立创

这个是后来又修改的pcb,打样回来的有问题,两个输出的地居然没有连上输入地,被自己蠢哭,焊完发现不行,排查半天,又做了一个,最后才发现是地没连上

把输入和两个输出都接上,GND也连上

再怼到外壳上

最后连上主板,把轴体一个个插上,键帽按上

少了几个按键用845的补上,回头还得买键帽,买完才发现是孤儿配列,键帽都好贵啊

为了这冲击波灯效,又花了40+4(芯片)+10.5(铜鸡眼)+30(键帽)=84.5,艹了,石锤K845给我下蛊了
补一张usb接口工作照,这个usb接有点紧,不大好插,适合插无线鼠标接收器这类长时间不动的东西

另外咨询下各位大佬,我修了这几个键盘,都是拆完修好再安回去,塑料底壳都会往上拱,现在底下中间缝隙有5mm,整个键盘是弯的,这是什么原因,一个就算了,3个都是这样,明明到手的时候是直的

网友A:
不错,我搞了个G610 切割板 无键帽的  20元,不过也是单色灯光的,好不容易飞线修复了,在等键帽中!

网友B:
我正准备把我的V500PRO改回单色LED,彩色的就像佟湘玉脸色的胭脂;

现在就在纠结用什么颜色。

彩灯就是低俗,再加上雷柏的灯孔是闹着玩的,横着一行是一组灯,只能同时亮同时灭。

罗技这个至少是阵列,单灯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搞了个G610 切割板 无键帽的  20元,不过也是单色灯光的,好不容易飞线修复了,在等键帽中! ...

我也一样,等便宜的键帽,原意是买来拆樱桃红轴的,但这20元的G610切割的不深,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准备把我的V500PRO改回单色LED,彩色的就像佟湘玉脸色的胭脂;

现在就在纠结用什么颜色。

512这个灯效很强大,每个键都能单独设置开关和颜色,主板上除了主控还有两个小芯片,应该就是专门控制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512这个灯效很强大,每个键都能单独设置开关和颜色,主板上除了主控还有两个小芯片,应该就是专门控制灯 ...

顺便问下,罗技的那个背光LED是什么尺寸的?

3030还是什么其他尺寸?

准备红包先买灯珠,搞个白炽灯的橙黄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罗技的那个背光LED是什么尺寸的?

3030还是什么其他尺寸?

不知道啊,很小的一粒,感觉比502鼠标侧键那个rgb灯还小,目测只有1mm,贴片的

网友C:
这个要是和845的键帽通用的话,咸鱼上有成套845全新键帽再卖一套才10块钱

网友:
都是折腾啊

网友D:
看到最后也没看出来是用什么润轴的。

网友E:
看了玩键盘的,就是没见过改薄膜键盘排列的.就等这种文章,好让我改一下TP的薄膜键盘排列,手小,右边太宽了,碰不到.

网友:
还是很值的!

网友F:
比较麻烦的改造,还是购买成品吧。

网友:
缺少零件的不能玩,除非你有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最后也没看出来是用什么润轴的。

护手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和845的键帽通用的话,咸鱼上有成套845全新键帽再卖一套才10块钱

不通用,要不那10块钱的超值,有5个按键大小和标准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麻烦的改造,还是购买成品吧。

便宜啊,而且原装的线是两根线,现在一根线就能实现键盘和usb口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玩键盘的,就是没见过改薄膜键盘排列的.就等这种文章,好让我改一下TP的薄膜键盘排列,手小,右边太宽了,碰 ...

薄膜键盘不好改吧,一切就坏,焊接也是问题,不然弄个客制化的机械键盘,有小配列的

网友G:
楼主折腾的不错,就是感觉这个键盘声音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折腾的不错,就是感觉这个键盘声音太大了

要的就是声音大,要不跟薄膜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