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放大镜换电池弹簧

楼主(2023-04-11):
解决贴慌继续发帖,原弹簧不行,很差的铁皮,度层差经常接触不良,换新的好多了,厚实镀层亮
红糖上火少吃

网友:
不是应该把红糖放大看看嘛

网友:
没事吃啥红糖,补气血?

网友:
红糖放大了等下吃不下了

网友A:
还有个升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升压芯片

那么多灯珠串联,自然要升到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还以为是专家拆机换电池仓弹簧要使用放大镜呢

网友:
专家为了赚积分,也是太水咧

网友B:
好好的放大镜,整个红糖是几个意思?还是阿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放大镜,整个红糖是几个意思?还是阿胶的

让你们看贴甜甜的多好

网友:
这是经常换电池的节奏,在电池的位置放块锂电池多好。

网友:
看明白了,是用34063升压的。

网友C:
改锂电池,一步到位该有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锂电池,一步到位该有多好啊。

主要是此电池可以用很久了,所以就没有改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此电池可以用很久了,所以就没有改的必要了,

干电池,必竞费用高,用时短。

网友:
竟然用了升压恒流?

网友:
LED灯珠隐藏的挺好,光线集中向下

网友:
这个能放大多少倍

网友:
最后阿胶是女士专用的,你也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