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众仪ZT-702S 数字示波万用表开箱、试玩、拆解

楼主(2023-04-11):
从去年就听说,众仪准备出示波万用表了。结果听说了,就只是听说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知道是不是口罩的原因。
当时据小道消息说是一共有三个型号,10M,50M,100M的。还是有点小期待的。

今天终于收到了众仪的ZT702S 10M的数字示波万用表。

帆布收纳包

探头单独放在一个袋子里。

探头来自YPIONEER

1X 10X切换开关。

其他附件,表笔,温度探头,充电线,说明书等。

示波表主体。

大小和61E相当。

官宣图。

官方参数。

示波器参数。

探头接口在表的上部。

侧面有个1KHz方波输出和USB充电口。

充电口为TYPE-C

充电电流只有500ma。。。同时,这个USB也仅仅就是充电而已。

充电时电源按钮会有红色指示灯。充满灯灭。

背面的支撑板还是那么单薄。。。

开机画面。

开机后默认示波器界面。

官方没说屏幕分辨率,不过这肉眼可见的颗粒感。。。

万用表界面还是很美观的。而且像最大值,最小值这种常用的功能不需要再去按键操作。直接在屏上就显示了。
除了最大,最小值,还多了个平均值功能。

电阻,电容,二极管,蜂鸣档被集成在一起。通过下方对应F数字键切换。

万用表模式下按方向键中间的MENU可呼出设置菜单。
也没啥可设置的。。。

先来简单的测试下万用表部分的电压测试精度,参考AD584。

自己做的渣渣测试夹,时间太长了内阻越来越大。。。

0.05%精度电阻测试。

随便找俩电容试一下。大电容测试很慢。。。

温度测试,这时候依然会显示最大,最小值,个人感觉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再来看看示波器功能。

在示波器模式下,下面四个快捷键分别对应电压时基,波形移动,触发光标和耦合AC/DC。
1X,10X则需要按下MENU才能切换。

示波器界面下,按下MENU的设置菜单。

示波表自带的1KHz方波。

AC变压器50Hz

由于没有标准的信号源,所以我突然想到了之前众仪的一款ZT-M1。
这款表自带个方波输出功能。可以输出50Hz~1KHz的方波。

后面越来越不直了。。。看看就好。。。
毕竟ZT-M0才百十块,702S表示,不背这锅

楼下准备拆解!

楼主:
准备开始拆解,背面四颗螺丝。

本来以为里面会是个聚合物电池,没想到里面一节2000mah的18650电池+电池盒。

万用表的后盖也没有单独的电池仓盖。这个电池盒是不是设计的有点多余。。。

这电池盒的负极弹簧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粗的。。。
扣电池相当费劲。。。

拆下电池,顺便测一下这块示波表的工作电流。此时屏幕亮度为100%。

万用表模式和示波器模式下工作电流基本一致。

DM1109EN 数字万用表专用IC。

IC8069基准。

24C02 这套方案和众仪以前的多款表如出一辙。

充电部分XX4056。等下改一下充电电流。500ma充电真的是太慢了。。。

π122U31数字隔离器

VPT85BB-02 隔离变压器。

探头座

表笔插孔固定螺丝。

电路板正面。

被打磨的主控。

旁边是颗25Q128

拆掉屏蔽罩看看。

74HC4051

这颗被打磨的不知是个啥。

这次的ZT702S 是不是个好示波器我不清楚。但它绝对是个好万用表!(除了有点费电。。。)

新年拆新表!众仪ZT-703S双通道50M多功能示波表拆解评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071-1-1.html

网友A:
前排支持,这表测的后面的波形越来越歪是因为那个发生器失真,应该不是示波表失真吧

网友:
座等大婶开拆

网友:
拆完后,送

网友:
前排围观,刚刚看了下价格,350一台也不便宜呀。

网友:
3k方波就那样了,探头没有补偿?

网友:
又一个精华的节奏啊

网友:
众仪ZT702S 等待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这表测的后面的波形越来越歪是因为那个发生器失真,应该不是示波表失真吧 ...

恩,毕竟ZT-M1只是个百十块的万用表。

网友B:
不错。有几个问题,是否可以帮忙确认一下,谢谢。
1,示波器的gnd和万用表的gnd是隔离了还是联通的?
2,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 8bit? dc和ac耦合的精度?
3,触发的最小脉宽

网友C:
不公平,花钱买的都没发货,送的都到了,哈哈

网友:
4056想改电流还是很简单的。
官方设计大概思想就是你用几小时,就让你充电几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几个问题,是否可以帮忙确认一下,谢谢。
1,示波器的gnd和万用表的gnd是隔离了还是联通的?
2,示 ...

二部分隔离的

其它等楼主回答

网友:
好,拆完了,可以送人了……

网友:
好好看看,要不要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玩玩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公平,花钱买的都没发货,送的都到了,哈哈

广告当然要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部分隔离的

其它等楼主回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