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指点.. 2258XT 金胜盘,看看这CE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4-11):
金胜120G. 看channel2,ID跟其它三个CE都不一样..  是颗粒挂了么?大神帮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面右边那个有问题

之前不知道怎么排序的,把2、4颗粒给拆了..  之后看到回复按照你说的拆了正面右边的,那个就是CH2颗粒...感谢.. ! 其它都植了回去,CH2还是错的CE. @yudehua  告诉我颗粒炸了.. 确实是颗粒炸了. 网购了两片颗粒. 植了上去,量产秒过了..  糗的是随FLASH颗粒来的锡珠不咋滴,第一遍没检到芯片,自己又重植了一次.稳过了...

楼主:
(0x22):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 DLL Error Message =======

(0x08):  _SMIPtestFlashConnectivityTest report fail
(0x12):  FlashID is different with FlashDB

网友B:
要么坏了,要么虚焊
坏了可以屏蔽ce开,
虚焊,放焊油,直接加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0x22):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 DLL Error Message =======

是不是没焊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坏了,要么虚焊
坏了可以屏蔽ce开,
虚焊,放焊油,直接加焊

刚才想动手加焊来着,但不知道怎么确认哪个是颗粒,领导可否给个批示?
再有就是屏蔽CE是手动选择CE/CH MAP 开卡么?

网友C:
是双贴?还是四贴?四贴的话是第三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想动手加焊来着,但不知道怎么确认哪个是颗粒,领导可否给个批示?
再有就是屏蔽CE是手动选择CE/CH  ...

就这样设置,不要通道2, 开

网友D:
颗粒炸了,我也遇到过,加焊没用。

网友:
楼上的分析都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炸了,我也遇到过,加焊没用。

炸了?!   那我要弄弄它... 屏蔽CE也开不过去。。 我得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双贴?还是四贴?四贴的话是第三个

4贴的.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查,顺时针啊 还是逆时针啊,左右哪个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炸了,我也遇到过,加焊没用。

不管了.. 我先吹下来上机看看啥状态..

网友A:
应该是正面右边那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