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橡胶套发粘了,有什么好办法补救一下

楼主(2023-04-11):
有个电动牙刷,用了多年,还很好用,就是上面的橡胶老化发粘。

哪位有高招补救一下下

网友:
换新的,或者用除胶剂把橡胶除掉

网友:
老化所致,只有换新

网友A:
其实你牙刷好办啊,买大号的透明热缩管,套外面

网友:
欧乐堡P4000,已用3年半,目前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牙刷好办啊,买大号的透明热缩管,套外面

高,实在是高!

网友A:
这种玩意就是定时报废的设计,我可是满脑子都在针对着此类定期报废行为,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意就是定时报废的设计,我可是满脑子都在针对着此类定期报废行为,呵呵呵呵 ...

我这个是飞利浦转动的那种,不是振动的,用着很好用,不舍得扔。

网友:
用棉布蘸酒精擦拭即可。

网友:
找个车床来一刀,溜滑

网友:
翻面继续用。

楼主:
谢谢坛友,我已买了大号热缩套管,试试,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牙刷好办啊,买大号的透明热缩管,套外面

拿个TT套套上去更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