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个能改点焊机吗?

楼主(2023-04-11):
这是什么东东?很重,电感吗?能否把环变次级拆除,用这个上面的小铜片(50×10mm)绕制?多谢了。

网友:
就俩头,应该是电抗器

网友:
点焊机要有初级和次级两组线圈才行

楼主:
谢谢,已放弃,没啥意思。

网友:
是的,做点焊机还得重绕,不好改

网友:
没有尺寸也没有参照物,不知道多大功率啊。

网友:
扁铜条不错,搞个微波炉变压器,用这个铜条作次级。

网友:
看铁心那么大,功率应该是够的,完全可以

网友:
网上淘个电磁灶的东西好了。或者破烂王处收一个烂货。

网友:
不行呀,小了点

网友:
怎么感觉像电焊机呢

网友:
改点焊机有点小重绕不划算,找个微波炉的变压器

网友:
电感,没法改

网友:
感觉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
铜带?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的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