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三星组合音响无法切换模式只停留在收音机上

楼主(2023-04-11):
三星组合音响无法切换模式只停留在收音机上   其他按键无效  开机的时候  按键灯都亮  然后停留在 收音机上  有知道原因的吗  谁有三星max450v 图纸 给一份最好了

网友A:
可能是电阻有问题,使按键得不到相应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阻有问题,使按键得不到相应的电压值。

开机的时候 各按键的指示灯都亮  然后锁定在fm 收音机上  各个按键均不动作

网友B:
年头多了看看轻触按键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按键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头多了看看轻触按键是否接触不良

新换的按键   前几天还能正常播放  今天突然就不好使了

网友:
按键失灵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下按键通断,然后附近的电容看看有无失效的。

网友:
先用金属镊子短接按钮开关试试能不能切换

网友:
换按键,换电阻

网友:
一般都是轻触开关的问题,重点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神油吧

按键新换的  现在是所有按键都不好使

网友:
显示屏很漂亮!

网友:
显示屏很漂亮!
显示屏很漂亮!

网友:
先检查一下按钮是否短路,再看看晶振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试试可能有按键短路了吧

网友:
多数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是否是某一按键没有复位、要不把按键拆了,用遥控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