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接线能否用电烙铁焊接

楼主(2023-04-11):
我拆了一节充电宝的锂电池尝试用电烙铁焊接连接线,在焊接处涂了些松香焊锡丝也是带助焊剂的结果焊接了好几次才勉强焊接上,最后测试焊接可靠性用手把焊接好的线轻轻一拉就分离开了。

网友A:
刮一下,松香或助焊剂涂抹,植锡,然后就可以焊了,可能烙铁功率不够大,最好是点焊镍片

网友B:
要用专用的助焊剂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烙铁功率不够大,最好是点焊镍片

是用40瓦的电烙铁焊接的,看了下网上点焊机的价格也不便宜因为很少焊接这些锂电池没有必要买,现在一般都是买带焊接好线的或者买电池盒也行。

网友:
温度低了,含铅焊锡,烙铁开380度,一下就上去

网友C:
烙铁功率最少要60W以上,电池焊接位置要刀片刮一下.  要不然就点一点点白醋或者可乐,柠檬之类的上去再焊

网友D:
锂电池不耐高温。这种是用点焊(大电流熔焊)

网友E:
将电烙铁温度调高焊接

网友F:
烙铁功率大点,电池用刀片刮几下,松香撒一点,焊锡丝怼上去,先给电池上锡,然后焊接电线,每次焊接时间尽可能短,两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40瓦的电烙铁焊接的,看了下网上点焊机的价格也不便宜因为很少焊接这些锂电池没有必要买,现在一般都 ...

焊电池时间不能太长,焊接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秒。

40W 功率太少,72W 的 T12 焊台也只是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专用的助焊剂才行。

千万不能用酸性助焊剂,会腐蚀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专用的助焊剂才行。

原来还有专用助焊剂呀!我目前只有松香和带助焊剂的焊锡丝。

网友G:
18650锂电池接线可以用电烙铁焊接,先要有把好用的功率足够的电烙铁,其次使用品质好的焊锡丝会事半功倍,另外,使用的接线品质不要太差,容易上锡的为上。
先擦拭电池焊接处,去除氧化层,然后使用助焊剂辅助对电池焊接处上锡;其次使用助焊剂给接线的接线端过锡;最后焊接到电池上。有镍片的,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尽量保留,在镍片上接线相对容易一些;去除了镍片,但有点焊点的,在电焊点上上锡,相对会容易些。
楼主使用的接线接线端没有上好锡,焊接的不会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功率最少要60W以上,电池焊接位置要刀片刮一下.  要不然就点一点点白醋或者可乐,柠檬之类的上去再焊 ...

看来还得要有一把大功率的电烙铁现在已经有一把25瓦和一把40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不耐高温。这种是用点焊(大电流熔焊)

我看网上点焊也是有火花的不知道会不会产生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电烙铁温度调高焊接

我只有25瓦和40瓦的廉价电烙铁都不能调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功率大点,电池用刀片刮几下,松香撒一点,焊锡丝怼上去,先给电池上锡,然后焊接电线,每次焊接时间尽 ...

当时没有刮焊接表面下次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点焊也是有火花的不知道会不会产生高温。

点焊是瞬间高温,所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650锂电池接线可以用电烙铁焊接,先要有把好用的功率足够的电烙铁,其次使用品质好的焊锡丝会事半功倍, ...

说的有道理,看来以后拆卸好的锂电池还是保留连接片或者连接线方便再重新焊接。

网友:
小电磨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