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块专用设备上使用的锂电池组:PHILIPS M4605A

楼主(2023-04-11):
拆一块专用设备上使用的锂电池组,直接上图。

电池标签,飞利浦品牌,容量10.8V65Wh,专业设备要求高,提示:在生产日期后3年或充电500次后更换电池,以先到者为准。

电池背面

充放电接口,其中T、D、C3个接口分别是怎么定义的?

接口特写

内有9节18650电池

3并3串

电池型号:LGDAS318650

保护板全貌

保护板全貌

保护板芯片

保护板芯片

保护板温度传感器

专业设备上使用的电池板做工确实不错,充不了电,按压PUSH键,容量指示没有反应,电芯电压只有2.1V,用充电器对单节电池充电,全部恢复,初略测量容量在2400-2700mah。

网友:
监护仪电池

网友:
LG电芯,用料不错。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网友:
保护板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3年或者500次,看来配套的设备不简单

网友:
感觉很漂亮,应该是贵的吧

网友:
没什么玩头 容量太低 AS3的容量是1100mAh

网友:
16年25周生产的,到现在快7年了,单买肯定不便宜

网友:
牌子货靠谱,不知电池健康度

网友:
看起来和笔记本电池差不多,断电估计会锁保护板

网友:
就看到那5根线的焊点正反两面都珠圆玉润,丰满漂亮,别的都没注意

网友:
不知电池健康度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用料做工都没的说

网友:
蓝皮LG电池

网友:
这pcb板子起码3oz厚度的铜箔,亚光的的确好看

网友:
电池的点焊感觉小作坊的效果,

网友:
飞利浦,大品牌做工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