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数字游标卡尺读数偏小还能修吗?

楼主(2023-04-11):
好久不用好不容易找到颗电池竟然还读数偏小了,这种的还能修吗?

网友A:
想办法重新对零吧,按按钮试试

网友B:
归零,拆开清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重新对零吧,按按钮试试

到0没问题,就是滑动的时候数字变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零,拆开清洗电路板。

哦,这个可以试试,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这种要精度还是买那种好点的

网友:
可能是光栅尺脏了。用酒精清洁一下

网友C:
用数显的就不要刻意在乎贴面上看到的数值,有标准块就测量标准块的数值看看误差多大,实在没有就拿硬币量量看:1角硬币直径为19mm,5角硬币直径为20.5mm,1元硬币直径为25mm,连硬币都没有,手机拿出来量量长宽厚,跟官网数据对比对比就明白了。

网友:
估计只能清洗电路板了看看了。

网友:
刻度贴面本身就是不干胶粘上去的,左右误差太大

网友:
要精度还是买那种好点的

网友D:
说个老实话,你这种全塑料数显卡尺本身就无精度可言,扔掉在买一把吧,没必要折腾。

网友:
平时没有保养好。

网友:
是不是洗洗光栅就行了

网友:
清洗背面滑轨即可

网友E:
标准精度0.1毫米,这个大概能0.3左右,我有一把,比直尺好用。本身钢性不足,夹个钢棒都能每次读数不一致,容易变形,要求不要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个老实话,你这种全塑料数显卡尺本身就无精度可言,扔掉在买一把吧,没必要折腾。 ...

会买这种的本来也不在乎精度,能大致看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显的就不要刻意在乎贴面上看到的数值,有标准块就测量标准块的数值看看误差多大,实在没有就拿硬币量量 ...

便宜货没必要在意小误差啥的了,能大致看下就行了,这个是严重误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准精度0.1毫米,这个大概能0.3左右,我有一把,比直尺好用。本身钢性不足,夹个钢棒都能每次读数不一致, ...

你没遇到过是不会懂他的问题的,这种就是拉得快了能差一半的那种,就是背面齿条那里要清理

广陆金属数显也照样,只能说这种玩意最好买带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数显的就不要刻意在乎贴面上看到的数值,有标准块就测量标准块的数值看看误差多大,实在没有就拿硬币量量 ...

这个办法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