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懂的吗?这种船开能过30A吗?有尺寸图

楼主(2023-04-11):
买了几个船开改造用,标称说能过30A,不过看着这脚总觉得有点悬啊,有懂得吗?帮忙看看?

引脚部分大概是1cm长,0.6cm宽,1mm不到一点厚

网友A:
口水贴  撬开看看是了

网友B:
找个30A的恒流源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可能吗,过个10A先试试,带载用不了几下吧

网友:
看下那些压翻立交桥的卡车,标10吨载50吨轻轻松松。 这种零件嘛,反向理解。

网友:
双路并用30A

网友:
能长期可靠的过10A你就偷着乐吧。30A想都不要想。

网友:
能有3安已经不错了,30安想都不要想。

网友:
估计瞬时可以,长期工作不行。

网友:
瞬时30A,长时间应该撑不了半小时

网友:
触点发热量与电流成正比!

网友:
有点悬,双触头的也没这么大电流,大电流上继电器吧

网友:
这种小的开关我们公司吸尘器经常用到,别说30A了,带个1000w的吸尘器电机都还经常坏,这才不到5a电流啊。

网友:
这玩意不是要看功率吗?光说电流不对吧。
220v要是30A,那就是6.6KW,要是12v电压,30A,才360W。
天上地下的差别!我个人觉得,这种开关,2kw以内应该是安全的,比如电烧水壶!

网友:
我理解开关的功率应该是触点压降x电流,不应该用电源电压,如果是银触点,估计电流能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30A的恒流源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没有那么大的恒流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水贴  撬开看看是了

我是怕这引脚和外壳吃不消

网友:
双路并用峰值过20A应该问题不大,30A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吗,过个10A先试试,带载用不了几下吧

我也感觉最多就10A吧,16A的空调插头都比这个大多了

楼主:
这个应该不至于不标清楚吧?差了一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