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电容档有底数到底好不好?

楼主(2023-04-11):
很多人在评价万用表时有一种倾向就是没有底数,也就是底数为0。这种习惯除了在电压电流和电阻档位以外,有些人也想当然的延伸到了电容档位。但是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可悲的是很多万用表厂家为了看起来好看,也把电容档做成了0底数,这里不能说是砍底数,因为电容档的0底数其实是欠补偿。手持表的电容档往往是充放电法。通常会有一只小电容在电路中用于补偿电容最低档。把补偿后的电档底数作为C0。C0<0就是欠补偿,C0>0为过补偿。
当万用表欠补偿的时候,C0在校准时无法计入。导致万用表在测量小电容时误差非常大,甚至无法测量。
当万用表过补偿时,C0可以在校准时计入。测量小电容时只需减掉C0即可,对于有相对值功能的表则更加简便。
用UT136+举个例子。原设计是欠补偿,100pF以下误差很大,无法使用。手头这块改装过了,改成了过补偿。修改前没留数据和照片。随便找个电容举个例子。
过补偿,开路底数8pF

待测电容11296pF 0.5%

测量结果11.31nF

对于欠补偿的表在不改表的情况下也是有办法的。参照以下方法即可。
1用电容箱或可调电容配合LCR表测量C0.
2计入C0重新校准小电容档。
3测量时人工计入C0。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测量小于C0的电容。
很多万用表在校准小电容档时并不在最小电容量程而是在高1-2个decade的量程就是想减少C0对校准的影响。

网友A:
有底数还是好的!

网友B:
现在除了测万用表表,实际使用几乎不用万用表测电容了!

网友C:
没底数是因为软件自动给你隐藏了,忽悠你的.

网友D:
比较理想的是不插表笔是1或者个位数,然后能REL就行了。其实吧,那还得是0660这种开放了的好,有时出厂是正常的,表换了一些元件(修理或者改装)会影响底数的,能自己校正。

我以前用过的表都是0的,底数砍成负数显示0的,看见插了两支表笔就30pF还问过是不是太大了。。后来几个表都是这样,表笔增加大概就20~40pF

网友E:
太专业了!赞一个

网友F:
万用表测电容不是说就是摆设,还得上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除了测万用表表,实际使用几乎不用万用表测电容了!

用户可以不用,但是表不能做错。
我讲的是表应该如何设计,如何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测电容不是说就是摆设,还得上电桥

我这个像只是摆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底数是因为软件自动给你隐藏了,忽悠你的.

没看懂我写的,再强调一遍,欠补偿不等于砍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底数还是好的!

是的,没底数的电容档测小电容没法让人信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理想的是不插表笔是1或者个位数,然后能REL就行了。其实吧,那还得是0660这种开放了的好,有时出厂是正 ...

不插为0,插上表笔有底数的,勉强过得去,只是散乱表笔的寄生电容不稳定,还要绞合一下

网友:
还有不同表笔所引起的误差、不同的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专业了!赞一个

谬赞了,只是聊聊一些以讹传讹的观点。来这个论坛以来林林总总或粗或细的几个帖子应该把万用表主要的方面差不多都写过了。万用表差不多也该封笔了。还没想好后面写什么,示波器呢论坛上有个厂家的号在写,网分呢大家可能用的不多

网友:
表的制作,态度严谨是好事
至于用户用不用这功能,那是用户的事

用户的态度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不好用,万一我用的时候不好用,那口碑就差了,甚至可能变成黑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像只是摆设么?

难道不是吗? 大家测电容主要用的是检测好坏,这方面万用表尤其是数字表确实不靠谱!哈哈

网友:
我很在意没底数的
良心厂家出厂时可能是调到测10P就是10P,不测是0
可环境一变它也变了,有底数的表这个底数是经常变的
还是有底数的好,测小容量时按一下相对值

我的早期139C就是有底数的,按了相对值测5P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吗? 大家测电容主要用的是检测好坏,这方面万用表尤其是数字表确实不靠谱!哈哈  ...

不是每个万用表爱好者都有lcr的。有万用表的人可能比有lcr的多了几十倍。他们是有对电容档的实际需求。
论仪器可能大多数网友没我多,没我好。但我写那些对于大多数坛友就没参考价值了。

网友B:
别的不清楚,0660芯片手册里明确写了空载底数不为零时可以修改数据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清楚,0660芯片手册里明确写了空载底数不为零时可以修改数据扣除。。。。 ...

可以修改为零,但不能欠补偿,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