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盈谷QPE-3100C小主机不简单!装个系统难加难!

楼主(2023-04-11):
在单位捡到一个小主机,

在没有备份的情况下,把原来的linux系统格式化,用pe装上了win10系统,

怎么也进不了系统,只能进winpe,拔下来u盘,就提示错误。

网友:
这机器什么配置啊

网友:
硬盘分区引导问题吧

网友:
体积真小,配置怎么样?

网友:
到BIOS设置看看

网友:
应该是引导的问题,你的pe版本太低了,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用原版镜像装试试,主要是驱动要搞对

网友:
陕公网安备61019002001838号

网友:
配置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
在 PE 下,
用 NT6 引导修复软件,
修复一下启动引导问题。

网友:
装一个win7试试,怀疑win10对配置要求太高

网友:
作为主机是够小的

网友:
你这是在那看到这个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