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修KDT的KT-5808计算器

楼主(2023-04-11):
父母家的一个KDT的KT-5808计算器不大好了,说是在强光照下能用,离开光3秒左右就不显示了,老人不舍得扔,让我修。
就是下面这东西,右上角有一个小太阳能电池片:

后盖折开这样子:

这个浅蓝色的电解电容是给太阳能电池储能用的。2002年生产的计算器,至今21年了,会不会是电容老化储不了电了。

它还有一个纽扣电池作为无光照时的供电

拆下电解电容,是10uF, 16V 的

测了下这个电容,好像并不是不行。

找了个新电容,是100uF, 16V 的,测了下

换上新电容后,发现脱离强光后仍不好用,所以并不是老电容存不住电的问题。
说明它的这个小太阳能电池实际存不了多少电,也撑不住在暗处的工作。

所以只能换纽扣电池,旧电池拆下,AG13的,实测1.298V,看上去电压还行,但可能内阻很大了。
换上一个新的AG13电池 ,实测1.566V。

换上后就一切正常了。

切,还是要靠纽扣电池 ,那个太阳能电池只能当装饰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太阳能电池现在应该很便宜,而且现在的太阳能板质量比过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太阳能电池现在应该很便宜,而且现在的太阳能板质量比过去好。 ...

为此专门买一个不合算。
CASIO的这个个头的计算器,太阳能电池片比它大多了,肯定好用。
这个国产货就是做样子的,实际只能在强烈阳光下应急,钮扣电池没电时无法在暗处使用。

网友:
原来是电池没电,学习了。

网友:
太阳能供电还是CASIO的做的好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计算器,带太阳能板,使用的是5号电池,十多年了没换过电池。

网友:
这种计算器就是斑马纸是个坑,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此专门买一个不合算。
CASIO的这个个头的计算器,太阳能电池片比它大多了,肯定好用。
这个国产货就是 ...

纽扣电池有电也不能在无光的地方使用啊,屏幕看不见

网友:
并联发光二极管是为了限制电压?

网友:
很多这种计算器太阳能电池都是装饰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过来给朋友打分。

网友:
一个纽扣电池可以用好些年的

网友:
这个用了很久了吧

网友:
太阳能板上面还有字。。。能发多少电是个问题

网友:
手头几个计算器,都是斑马胶接口有问题,显示不全。

网友:
用二十多年按键还好用已经不错了,有的计算器用不了几年导电橡胶就不行了,按键按不动。

网友:
现在的产品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
66666真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