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别人玩切割键盘,我来个切割键帽,上罗技610切割版

楼主(2023-04-11):
前几天看别人玩切割版845,心痒痒,据说还有优惠,顺着小黄鱼摸到老板铺子里。结果键帽版被薅没了。转了几圈,看上了有滚轮的610,与老板沟通优惠无果,一咬牙还是下单了。为了防止按键有故障,又多拍了几个拆机键帽,总共30大洋,心里滴血呢。
下单后后才发现这个键盘是非标键帽,心凉半截。

到了先来个标准照,不过键盘挺脏的,洗了好几次才基本洗干净,主要集中在钢板上,要有洁癖估计就放弃了,还好垃圾佬属性,装作没看见就完事。
经过比对,键帽不标准,就只有caplock,空格键是严重非标的,ctrl虽然也是非标,但是勉强能用。
清理完就是飞线了,切割还好没有切透主板,不过损伤了数据线上的电阻和电容,stm32我记得可以直连usb数据+-,心一横,直接短接。开始还想用粗一点的线,最后发现粗线太难了,就用普通铜芯线里的细铜丝给飞上了。这是飞完线的样子。

顺手加了一个usb母座,改成键线分离,都是基本方法,就不上图了(其实是我忘了拍照了)。
飞完线,接充电器居然不亮,心又凉了半截,开电脑,准备网上找找,顺手接一下电脑,居然10多秒后才开始亮灯,哈哈,成功了

既然能用就是解决键帽问题了,逛了半天各种夕夕,宝宝,鱼鱼,一套610能用的键帽怎么也得30多,最后想想还是买个标准键帽来改造,又花了7个大洋。
键帽改造planA是 3D打印几个非标键帽,结果打印了一个caplock出来后亮瞎我的狗眼

就这效果,只能直接放弃,采用planB,修改轴心位置:切割下键帽后面轴心,轴心调整下放到键盘的轴上,再使用AB胶混合后稍微放半分钟,等稍微粘稠后再涂到键帽里面以及轴心上, 再把键帽用手扶着对齐位置,一会就好。弄好后几乎看不出来是改过的。

空格键是比标准键要短,只能采用切割大法,两头各切掉5mm,再用AB胶粘合。

装上切割空格键的效果,丑是丑了点,但是,能用

好了,到此结束,放办公室顶替粘手的薄膜键盘去,总的花了接近40大洋,感觉略亏。

网友:
最近这个怎么这么火?

网友A:
当时也想买的,一看没键帽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也想买的,一看没键帽就放弃了

我是下单了才发现键帽是非标的,到货了把标准键帽换上试了下,确认就四个按键是非标的,最终就改了2个,手艺好点,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B:
capslock是原厂(cherry)标准。
空格是非标。
我也是用切割移植法。

网友C:
楼主手艺好,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pslock是原厂(cherry)标准。
空格是非标。
我也是用切割移植法。

以前没用过cherry原厂,还不了解,现在买的标准机械键盘,键帽都是这个样子,和610的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好,完美修复

你这夸的我都脸红了,
空格键的两条缝还是太丑,还得想想办法处理处理

网友:
刚好有两套键帽,要不,我也搞两套玩玩??固定板好拆吗?好拆就好洗。做多上点甲苯甲缩醛丁酯搞一搞。

网友:
都是垃圾佬大拿

网友:
空格键那两条缝太丑了,其他的都不错

网友:
换蓝牙 2.4G双模键鼠盘了 手机电脑都能用

网友:
除了空格键完美

网友:
可惜了没键帽

网友:
手艺非常不错   佩服

网友:
这个切痕比我的845强太多了,我的直接切断一半轴板。

网友:
切割移植,楼主真会想办法

网友:
最近这类键盘很火啊,不过后面下手的估计不太值得了,只适合动手能力超强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