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一个龙韵电钻12V的电池,相比原配的有劲多了

楼主(2023-04-12):
龙韵的12V电钻,原配电池就开始好使,几个月就没什么力气了,成品不是太贵就是太水,就自己组吧。

淘宝5元(不包邮)的12V B款套件,买了2套

闲鱼8元(不包邮)的亿纬25P(磨标),买个10个

Lii-500充电器一个,买的裸机,自己配个12V2A

过程全部忘记拍照了……
先充电,充电器测的内阻12-15,随便抓了3个,没有点焊机,用锡焊,电极用磨砂橡皮搓过很好上锡。
一次成功,很有劲。最后成品就不拍了,黑黑的一坨,什么信息都没有
就是这个套件质量不如龙韵原配的,软软的,卡扣也不太紧,凑合吧

楼主:
最后龙韵原配拆下的电池,标1300,测只有500左右,内阻45,没劲……

网友:
电池是痛点

网友:
可以,虚标严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原配的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原配的壳?

还有保护板

网友B:
你差一台点焊机

网友:
直接用原来的外壳就好了,几块钱的B款外壳塑料实在不行,比原来这些3-4流工具厂配套的还差。主要是塑料没弹性,而12V,B款这些电池都是靠塑料卡扣固定在电钻上的。
反而21V的牧田是靠弹簧锁扣反倒能扣得紧,虽然也不耐摔,但是还凑合。

网友:
龙韵的价格能配什么好电池

网友:
几十元的电钻 电池也就是能转的水平 发力工作很快就over  换电芯后还是能使用的

网友:
还好我都是用原壳,拆机电芯,不花钱。。。。。

网友:
淘宝上的这个通用电池壳有没有买到过质量好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自己DIY的用着放心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57&fromuid=1198744

楼主你看打黑30元10个电池,拿来取壳多好!以前坛里撸的人不少,但但基本好电池最多3个,其它只能拆壳

网友:
只要保护板没有问题,换个电芯就挺好。。。。。。

网友:
12V B款套件链接发上来啊,我也去搞2套,给我的迷你角磨机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原配的壳?

第一次拆,原装的壳子被我拆坏了,卡扣断了,有留下,就是用的时候要胶带固定。

楼主:
保护板留下了,下次能剩2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差一台点焊机

考虑过入一台点焊机,不过那个水也深,属于另外一个项目了,有时间研究一下,如果要求效果好也是一个不小的投入。少量DIY,锡焊压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