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老宝宝用了5年多的小夜灯有点问题拆开修一下,然后再给小电磨夹芯絮个窝

楼主(2023-04-12):
家里老宝宝用了5年多的小夜灯最近出了点问题,亮灯的时候偶尔会闪几下,准备拆开看看怎么个情况,灯罩上的那只蝴蝶是我贴上去的

小夜灯是带遥控器的,我一直以为红外接收的窗口是下面矩形的那片区域

小夜灯在这里有个硬开关

标签的规格

灯罩和灯体是卡扣结构的,很好拆

阻容降压结构,CBB有点鼓包的意思,中间那个没字的SOP8是遥控处理IC,灯板上有4颗暖色的5730 LED

红外接收头在板子下面

其实这个黑围脖才是遥控接收的区域

CBB是400V@0.56uF的,一般来说阻容降压的电路经过长期使用,CBB失效(容量损耗)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这个小夜灯用了5年多了,一直插在插座上没断过电,所以电容的损耗不会小了

拆下来检测一下,果然容量只剩0.35uF了。阻容电路输出的电流大小与电容的容量是成正比的,CBB容量下降过多会对电路中的IC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之前小夜灯偶尔会闪也是因此而起。

库存里翻了一遍,没有0.56uF的CBB,容量相近的只挖到一颗全新的450V@1uF的,可以代换0.56uF的,输出的电流会大一些(经验公式:I=2*π*f*C*U),1uF时≈69mA,0.56uF时≈39mA,基本上就是这样

1uF的容量正常

换上新的CBB之后小夜灯就正常了,而且亮度比之前也高了一点

亮灯时的功率1.12W

小夜灯经过缝缝补补修好了,老宝宝晚上又可以继续愉快的喝水了

---------------分割线---------------

手里有一些小电磨的夹芯,正好可以给之前买的科麦斯和美耐特小电磨用,不过这些夹芯保存的时候都是用自封袋装起来的,每次用的时候,找直径合适的夹芯的话,得把它们都倒出来,然后挨个看看哪个合适,比较麻烦,所以需要给这些夹芯絮个窝,方便取用

找个装pos机的小盒子

再来一块泡棉

裁成合适的尺寸,然后划线

找一支给皮带冲孔用的冲子

然后给泡棉冲孔,上面放4.8mm的夹芯,下面放4.3mm的夹芯

一个萝卜一个坑,取用就非常方便了

窝絮好了,打戒子,还是不打戒子,这是一个问题

往期回顾:从网卡ROM着手,用Plop引导管理器为老古董电脑增加优盘USB启动功能

往期回顾:
愚人节版主没骗人,晒踢楼中奖的X22精密螺丝刀,再拆个LED胸牌换锂电池

EOF

网友A:
半夜起来嘘嘘,还能捡个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起来嘘嘘,还能捡个沙发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沙发

网友B:
夜灯还是带电池的方便,只要贴到厕所那里,就不用担心尿不准厕兜。

网友C:
我的导轨电表也是阻容衰减,0.47的,手头没货,最后用了两只1uF的cbb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导轨电表也是阻容衰减,0.47的,手头没货,最后用了两只1uF的cbb串联,

只要空间允许就可以,容量少许大一点点,貌似没什么影响。

网友D:
所以 我们为啥不聊一下焊机知识呢?
wechat_upload16812506106435d932a9b1b

网友:
缝缝补补再三年,话说那个蝴蝶很骚

网友:
焕发新春,缝补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 我们为啥不聊一下焊机知识呢?

跑题了

网友:
夜灯用1微法电容太亮吧,还是小一点的好

网友:
钻夹头的小窝做的不错,要是换成那种硬质一点的泡沫棉会不会更耐磨一些呢?

网友:
为老宝宝再战5年。

网友:
真正的小调夜灯

网友:
那个蝴蝶是标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夜灯还是带电池的方便,只要贴到厕所那里,就不用担心尿不准厕兜。

带电池的你得充电啊

网友:
快,灯已用了五年。

网友:
又是 尽在掌握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