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西再婚男又收到了气泵但是吱吱响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12):
收了个剪线气泵。又在网上4.2元买了个10uf的启动电容,接上电发现吱吱吱响,感觉像是缺油,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要加油的,感觉出气量也不大。

网友A:
气泵这东西,活塞运动不断往复,磨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泵这东西,活塞运动不断往复,磨损了吧

再婚男对活塞运动应该很懂的

网友:
拆开清洗上油像修摩托车一样

网友:
哪叫油哪滑溜。转动的位置加油就不叫唤了。

网友:
轴承是可以加油或者换;活塞的话,不一定能加油的,有的是加石墨。

网友:
皮碗磨损,到旧站搜我的帖吧

网友:
生锈严重啊。

网友:
当初我就是因为你这个头像被踢出同学群了,

网友:
没力应该是漏气了

网友:
8楼好有把握

网友:
先找到声音是哪儿发出来的。

网友:
拉缸了吧,气缸搞油

网友:
楼主只是来问问的,他能搞定的。对不?他对机械拿手得很。

网友:
是修好再卖吗?能赚不少吧?

网友:
说是无油 其实我都是直接加油的   不加油很快就烧了

网友:
多少年了,还用再婚男,是不是可以晒晒媳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