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个消防应急灯

楼主(2023-04-12):
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有点故障,拆开研究一下,测量电池电压有3.8v但是电池上写的1.2v电路上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有见过这种电池吗ni—cd

网友:
不会是镍镉电池过充到3.8Ⅴ了吧

网友:
这就是14500锂电池,我拆到过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给电池穿错了衣服吧。

网友:
应该是老板子,应该用的是14500锂电

网友:
Ni-Cd就是镍镉电池,但是看容量又不像,不会是颗Ni-Cd牌的锂电吧?

网友:
消防应急灯全是这种电池,可定电池不行了

网友:
必须是锂电池,从方案上看是没有升压电路的

网友:
估计是电池老化了,被硬生生充到3.8v了

网友:
表里不一啊

网友:
测量一下电路板,电池悬空的时候,是不是4.2V,如果是的话,这个电池应该是穿错衣服了。

网友:
消防应急灯一般用的是镍铬电池

网友:
镍镉电池电压只有1.6v吧

网友:
是谁给锂电穿了外套。

网友:
镉镍电池好,怎么也充不死,有可能是三节串联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几节电池串联的

网友:
这个电池很诡异啊,拆开看看吧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是测视力的吗

网友:
看电池外观像是锂电,估计标示错了,厂里原来的镍镉生产线懒得换了,标示都懒得改了

网友:
厂里原来的镍镉生产线懒得换了,把原来的电池套皮直接用,节省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