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A1534)笔记本开机出问号、偶尔能进系统闪条纹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12):
抖音接修一台A1534(2016款)苹果12寸小本,上个月13号联系过的,本月才寄过来

出故障时的图片

反复关机开机,偶尔能开起来,但有时又会闪条纹

此款小本无散热风扇,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电脑的CPU做成笔记本的,故障率极高,尤其是装了windows系统的

拆下主板,正反面如下图

硬盘位置表面的贴纸已被高温烤变色了

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定为CPU虚焊引起与硬盘无法通讯而出现问号、可能集成显卡虚焊产生有时闪条纹,拆下CPU散热片

清除CPU表面散热硅脂

CPU晶片表面贴上高温胶,并清除干净周边的固定胶

主板底部放加热台加热到160度左右,用861直风枪进行重焊

焊好后的样子,我用的阿尔法焊油

清洗干净助焊油

把原厂的散热硅脂收集好准备装回散热片

主板装回机壳中

反复开机多次,可以进系统了,也不闪条纹了

抖友装的双系统,于是启动WINDOWS系统进行视频测试(WIN系统发热量更大)

播放了几个小时,比较稳定,完美修复!

END

网友A:
这个机器超容易虚焊,我也有一台,闲鱼卖掉了,加焊不一定好使

网友B:
这玩意没风扇被动散热靠谱么????

网友C:
这意思就是因为用的平板CPU,如果装windows因为CPU使用率高发热高更容易导致虚焊?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不便宜啊!

网友D:
就喜欢看这样的技术贴。
是不是用了良心想那种低温焊锡导致的通病。

网友E:
有可能还得犯,板子太薄~

网友:
申请家元积分“清零”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看过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还得犯,板子太薄~

不用WIN系统会好很多,犯不犯就看造化了,没法彻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喜欢看这样的技术贴。
是不是用了良心想那种低温焊锡导致的通病。

工厂不会用低温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意思就是因为用的平板CPU,如果装windows因为CPU使用率高发热高更容易导致虚焊? ...

对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风扇被动散热靠谱么????

如果靠谱的话,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超容易虚焊,我也有一台,闲鱼卖掉了,加焊不一定好使

比人家拆下重植锡的好多了,很多人用中温锡或低温锡去焊接,原锡焊接考验的是技术,否则CPU必挂

网友:
用这种机器一定要用一个好一点风扇底座来散热,否则很容易再次虚焊

网友:
这款性能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