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手把手教你组装制作一个大43口转E口的调焦转接环

楼主(2023-04-13):
我一般都在创意DIY版块发帖子,但这个发在那里有点不合适,发这个板块吧。

本帖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一起玩大43镜头的朋友突发奇想,要把他的小胖子(大43镜头150mm/F2)用到全幅上,于是买了个全幅机身索尼A7R,这个大概是最便宜的高像素全幅了吧。
试了试小胖子确实能覆盖这个全幅,然后弄了几个方案转接这个镜头,但没找到合适的方案。

有兴趣了解奥林巴斯大43顶级SHG镜头系列的请移步这里,小胖子的介绍在189楼。
因为他的小胖子没有发过来,我就不在这里贴相关的信息了,你只要知道这个系列的二手都很贵就是了,当年的一手当然更贵,大概每一只都能在帝都换一间房的那种贵。
奥林匹斯山诸神的黄昏——4/3 SHG玩家俱乐部
小胖子的介绍
这个镜头是大43系统最让人眼馋的,数量稀少,在咸鱼上的价格一直是8000左右,标价7000的基本是秒出。
我眼馋小胖子很久没舍得下手,最后入了一只最便宜的714SHG解馋——这个714一会还要用到,它基本上就是我折腾大43转接环的标准,原因在于它是对接环的要求最高的SHG,精度要求达到0.1mm,只要它上去没问题,别的大43镜头全都不在话下。

今年这哥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方案,使用E口转M42的改装环加M42调焦桶,前边加大43卡口这样的组合,其中M42的调焦桶有好几个尺寸,用那种厚度最小的就可以了。
然而,你也知道结果了,既然发到我这里来,他肯定是自己没有搞定啊

~~~~~~~~~~~~~~~~~~~~~~~~~~~~~~~~~~~正片开始

这哥们因为不知道哪个合适,所以买了3种规格的E口转M42的改装环,厚度分别是1mm、3mm和5mm,合适的装上去,不合适的那当然就是就以后再说了。
他还买了一个42-52的滤镜转接环,准备把卡口装到这个环上。这个方案理所当然的被我否了,那个环材料厚度只有0.5,打孔攻丝安装后强度不够,要知道小胖子足有3斤多,万一啥时候掉下来,那就只能再买个小胖子了。

那哥们另外还拆了一个M43转43的接环,准备用这个上边的卡口,那个卡口是铝制的,配套的定位销没发过来——他说镜头能拧上去就行,我的想法是能加定位销最好还是加上。

那个铝卡口我看了看,组装上去真的不好看,弹簧片还露在外边。我决定找一个换上,于是从一台报废的E330上拆下来镜头卡口,原厂的卡口果然顺眼多了。

至于卡口和M42调焦桶的连接,我翻了翻手里的东西,确定下来使用58-49的滤镜转接环,这个尺寸是最合适的,只是厚度有点超标。不过厚点也没啥大问题,倒是定位销的安装空间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最费事的打孔安装时间,5849的环需要打8个孔,其中连接调焦桶需要3个Φ2的螺丝固定孔,连接卡口需要4个M2的螺丝孔,还有定位销一个异形孔。
连接调焦桶的和连接卡口的孔很好办,定位完了直接打孔攻丝就可以了。
这里边难度最大的就是定位销用的异形孔,我得试试这个孔怎么弄。首先当然是定位打通孔,然后根据定位销卡环位置扩孔,扩孔完成后再看拨钮安装位置。

规划完成,开始动手,首先试验这个组合用哪个厚度的E口转M42的改装环合适。试验结果就是1mm的环能用,3mm的上去就超厚度了。

新买的5849的环到货。那个边被磨了的是我原来那个,因为残了,所以得买个新的用。

可是幺蛾子出来了,原来那个是实心的,这个新的居然是空心………………

先试试装上去的效果,这里没问题。

这里有点缝隙。

原因呢,很简单,看螺纹。
这是M42的螺纹,螺距是1mm的。

这是42滤镜的螺纹,螺距0.75mm。

怎么办呢?凉拌呗
上边套个环增加工作厚度,拿出磨刀石水磨一下。

把螺纹这里磨短一些。

再让翠花上酸菜…………哦,上磨机就行了。

叠起来看看效果

一圈居然厚度不一样,差距足有0.2mm,这个差距,714上去绝对会崩边的——另外就是俩圈的组合磨完以后还比那个厚接环厚1mm。
看来这个方案是不行的了,还得继续折腾原来那个厚接环。

楼主:
哦………………编辑草稿的时候不小心点了发贴

后续还没有完成,本来想干完了再发的

网友:
发了就连载吧

网友A:
发到摄影沙龙合适

楼主:
好了,开始打孔攻丝安装过程了,这个过程灰常的蛋疼。

首先,把调焦桶的顶盖拆下,和5849的环叠在一起定打孔位

然后请出小台钻,装上2mm的钻头打孔。
后来证明这个钻头用大了,实际上只需要1.5mm的钻头就行。

打孔完成

看看啥型号的螺丝,1.4的

请出5块钱的小电磨,磨出螺丝头部位置的扩大孔

装到相机上比划一下,定位卡口安装位置。

卡口安装螺丝是2mm的,需要用到1.5mm钻头和2mm丝锥。
换上1.5mm钻头,调整一下打孔深度,这个没必要打成通孔。

开始打孔

攻丝,这种小丝锥还买专门的丝锥扳手有点不划算,手里有几个闲置的钻夹头,就用它吧。

铝是比较粘的,不像铁和铜那样好加工,攻丝必须加油才行。
不找油了,把老婆的护肤霜拿来就能用。

倒灶的事情又出现了,因为定位的过程中两部分有些错位,导致一个孔打偏了,而且这事情没治…………重新打孔会歪到原来的孔上。

那就先上3个螺丝试一下吧,果然一圈下来厚度又差了不少。

好吧,这个圈扔掉,换那个新买的空心环折腾吧,吸取教训就是了。

依然是定位打孔攻丝,不再赘述,不过空心环吸取了不少教训,比如这次在定位打孔的时候是先定位好一个孔,打完之后用这个孔装好螺丝再定位其余几个,这样就不会再有打废了孔的倒灶事情。

然而还是出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这个环空心,所以原先准备的拆机螺丝不够长度。
单买的够长度的螺丝…………你看看这个螺丝的脑袋吧,又粗又厚,装上去会突出来很多。

怎么办?凉拌,打磨吧,磨到这样就能用了。

经过规划、拆配件,买配件加等到货的漫长时间,终于装完了,看看成果。

接环调到最短的样子。

接环调到最长的样子。

看一下装机效果图,请出神头50微,这是史上能拍无限远的最大光圈微距镜头,光圈2.0。

加个增距镜看看。

换个更高倍的。

拿出我的红圈徕卡装上去试试。

再拿个比较重的镜头上去看看稳不稳。

好了,安装暂时完成,敬请期待教程的第三步,接环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到摄影沙龙合适

那里只管拍片,不管你怎么折腾器材。

网友:
这个有点儿高级

网友B:
折腾这个可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这个可费时间了

是,昨天拿出714来准备调环,结果拆714的时候掉进去一个垫片,把变焦卡住了…………

没办法,只好拆这个妖头的镜组。这镜头的镜组有个特点,只要拆了,就得整个调整镜头,结果调整镜头的时候又把调焦拨杆搞断了。又找了个钢片制作调焦连杆,一整天时间都浪费在了镜头上。

那只714镜头被拆的次数太多,好多地方都被改过,再拆的话,坏哪都不稀奇

楼主:
调整接环比较简单,最主要的是确定厚度调整的数据。薄了加垫片,厚了削环就是。

经过试验,确定下来这个环的厚度超了0.5mm。拆开各部分,确定一下每个部分磨掉多少,然后开磨。

磨完组装,效果不错。上样片欣赏一下

网友C:
为什么觉得边角发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觉得边角发暗

那是因为你注意的点不对
那么大的黑框都没看到,居然只是发暗?

主贴不是说了吗,这是给小胖子准备的,那货上去才是满画面的。
至于拿来调整的714,这个效果算是送的,裁边就好。
大43镜头设计像场本来就只有全幅的1/4,上这个机子出现黑圈和黑框才是正常的,像图上这种只有角黑一点才是意外那张不是裁的,它的成像圈真的就有这么大。
这个镜头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它的暗部是蓝调…………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查这是个什么特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了,开始打孔攻丝安装过程了,这个过程灰常的蛋疼。

看着组装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组装效果不错。

最后的样子也是这样,被磨了的部分都藏在里边了

网友E:
设备真多,可以把小傻瓜机改造一下装上大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真多,可以把小傻瓜机改造一下装上大炮

给傻瓜机装大炮,这个想法听上去挺诱惑的………………等我想想该怎么弄

至于设备,肯定没你多,我只是弄了一个小高速台钻,上边可以装电磨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