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这种线是啥材质的?

楼主(2023-04-12):
经常发现有些线看着好像是铁丝的,比如下面这个是led灯上的,但用吸铁石测试发现不吸,用小刀刮也看不到里面是铜丝的,到底是啥材质的?

-----------------------------
为了增加观赏性,拆解一个垃圾USB hub

目测是蓝口的,条件反射般的以为是3.0的,到手仔细观察才发现是自己想多了,线有1米长。

以为要扣下脚垫卸下螺丝,仔细一看又想多了,这是一体的注塑。

用手指甲从缝中分离开。

USB口的固定柱只焊了一边的,省!一颗MW7211A承担了所有的任务。

质量喜人,一查资料发现速度也是喜人呀,查了查与HS8836A的功能一样,线路几乎不用改,打算自己购买HS8836A芯片替换,可行否?

板子的材质一般,线也没有屏蔽层。一颗发蓝光的led灯珠鹤立鸡群中,那么孤单。
哈哈......

网友:
铝线紫薯布丁

楼主:
我确定不是铝线的,有点像不锈钢材质的

网友:
铝线软,可以折几次试一下,铝线应该折不了几下就断了

网友:
这是镀锡铜啊

网友:
应该是铝的概率大,不锈钢做电线?成本比铜高吧,单抽丝就是个问题。

网友:
镀锡铜线,外皮硅胶材质,耐高温的。

网友:
哈哈,我也有这么两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白的拆不开,黑的拆开了,里面是gl3520芯片的,和你的不一样啊。皮是一样的,馅不一样啊
禾川兴提供GL3520为USB3.0 HUB方案
USB3.0的HUB,看了目前市面上的产品,4端口的USB3.0的HUB用的最多的是创惟的GL3520方案。
GL3520需要5V,3.3V,1.2V三种电源。5V电源一般为USB电源输入。3.3V可以外部DCDC/LDO产生,也可以使用芯片内部LDO,内部LDO最大可以提供250mA电流,正常GL3520的3.3V电流是100mA。1.2V电源由外部DCDC产生。
复位电路采用RC复位,需要通过电阻拉到5V电源。

网友:
也曾经见过这种类似材质的线,用松香很难上锡。

网友:
不会是铁丝吧?

网友A:
这年头,至少也给个USB2.0吧,居然是1.1的,这是呕心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至少也给个USB2.0吧,居然是1.1的,这是呕心谁呢。

查了查与HS8836A的功能一样,线路几乎不用改,打算自己购买HS8836A芯片替换,可行否?

网友:
渡镍铜线,不容易生铜绿

网友:
是的,有的线束的屏蔽层就是这样的,上不上锡的,没深究。

网友:
也见过这种线,很有弹性,好象是不锈钢材质的

网友:
镀锡的铜线吧,铝线的可能性不大,更不可能钢丝。

网友:
镀锡铜线,可以直接焊接不用沾助焊剂。

网友:
USB 1.1这是不是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要这玩意儿用起来速度不够闹心的

网友:
见过这种线,很有弹性,不知啥材质

网友:
大概是不纯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