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t12电烙铁头问题

楼主(2023-04-12):
新买的t12烙铁收到了,数码管显示的
看了好多烙铁头的评论,有说不耐用的,有说换了烙铁头之后温度显示不准的
是哪里不一样吗,
问一下有经验的大神们
怎样看商家卖的烙铁头和自己的焊台匹不匹配
另外大神们看看焊台做工怎么样,我看电源是全新的,有些焊台都是拆机电源
听说t12有好多版本,我这个是属于哪个版本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这个是数显版
温度显示准不准跟头子里面集成的热电偶有关,有离散性的。其实就是一个刻度尺,方便自己心里有点谱。至于它显示300度到底是280呢还是320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数显版
温度显示准不准跟头子里面集成的热电偶有关,有离散性的。其实就是一个刻度尺,方便 ...

so 数显版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数显版
温度显示准不准跟头子里面集成的热电偶有关,有离散性的。其实就是一个刻度尺,方便 ...

商家说校了的,这个也带校准功能,我开55度能暖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 数显版没啥意义。

意思是温度也不太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数显版
温度显示准不准跟头子里面集成的热电偶有关,有离散性的。其实就是一个刻度尺,方便 ...

温度不准恒温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起码不是拆机电源,好评。外壳也不打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码不是拆机电源,好评。外壳也不打几个字

他家的铝合金外壳有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码不是拆机电源,好评。外壳也不打几个字

这个是可以显示实时温度的,就是不知道准不准,我没有测温设备

网友:
数显,不错。其实用起来都一样

网友:
能用的版本 实惠的版本

网友D:
管他温度准不准,能化锡是最终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温度也不太准呗,

兄弟不用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他温度准不准,能化锡是最终目的

是的,挺好用的,价格实惠

网友:
换个说法,就是如何知道当前烙铁温度。
买个给烙铁测温的;
如果你的万用表支持测温,买个K型热电偶线---头很小那种,和香蕉插头;
就能测得当前烙铁头温度了。

网友E:
另外,确保插座接地良好。
电源上的Y电容,会分流部分交流电至电源地。
在电源没有接地的情况下,这部分电流会经控制板地线到烙铁头外壳,然后就有人说”T12用开关电源感应电”什么的了。
如果要在没接地的环境使用,断开烙铁头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确保插座接地良好。
电源上的Y电容,会分流部分交流电至电源地。
在电源没有接地的情况下,这部分电 ...

是的,这个有接地的外接插座,如果家里插座没有接地线,可以用这个外接的地线,但是请教一下地线插座出来的线要接在哪里

网友:
做工还行吧,够用就行

网友:
不如整个高频的,T12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