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刷电机定子可以用电工铁做吗

楼主(2023-04-12):
还是只要是铁就可以 测试用的 没法定制硅钢片

网友:
应该不用铁也行

楼主:
不用铁用不了 没劲

网友A:
不管是开模,还是机加工,都比买个电机会的多的多

网友:
可以的,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淘合适尺寸的电机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开模,还是机加工,都比买个电机会的多的多

找不到合适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