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开清洗键盘

楼主(2023-04-12):
以前清洗键盘都是把键帽一个一个拔出来这么清洗的,
感觉比较费事,
我今天尝试着把键盘拆开,
把电路板和硅胶垫取下来,
然后键盘就分成上下两块,
用刷子水直接清洗,
注意可以放洗衣粉,但是不能用烧碱,
用了烧碱塑料会褪色,
洗完就晾晒1-2天,
再用电吹风吹一下,装回去。
觉得这样清洗更方便些。

网友A:
直接放超声波机洗,干净又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超声波机洗,干净又快捷。

以前试过的,键帽拆下放超声波机器里洗过,家用的机器好几百元的,觉得没啥用,不如用直接水刷子刷洗

网友:
发个图瞧瞧啊

网友B:
将键帽一个个拆下来。
用高压水冲洗。(可以用水牙线)
浸泡消毒。(可以用用假牙清洁片,84,二氧化氯,过氧化碳酸钠,银离子等)
用牙刷刷洗。(用超声波清洗机也可以,不过粘性的污垢难以清除)
再过清水。(去离子水或纯净水)
放到洗衣袋里面,用洗衣机甩干。
阴凉处风干。
风干后用高压气体除尘。
给键帽轴上润滑油。(我曾买了1000一桶的摩力克EM50L小分装,结果弄丢了,现在换成别家便宜的全氟润滑脂,魔方润滑油也行)
再装回去。
洗个键帽用了两天了。期间顺便也洗了机械轴,不过加的油不一样。键帽要粘度低的液态油,轴心要粘度稍高的避免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键帽一个个拆下来。
用高压水冲洗。(可以用水牙线)
浸泡消毒。(可以用用假牙清洁片,84,二氧化氯,过 ...

你的可能是机械键盘,很贵的那种,所以值得投入时间,
我的只是普通几十元的罗技键盘,所以拆了随便洗洗,
经过半天晒太阳,,其实不晒太阳的话,
用空压机吹尘枪也行,几分钟就吹干了,
现在安装上了,经过试用一切正常。
我一般不洗,这是用了十几年了太脏了才洗的。

网友:
内部一般不会太脏,至少有密封,外表应该经常清洗。

网友C:
这样洗键帽粒粒会掉下来不?

网友:
洗洁精也可以  冲冲刷刷  别泡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洗键帽粒粒会掉下来不?

不会的,这样一体的比较方便,几小时就晒干了,

网友:
看着回复,我还是用薄膜键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超声波机洗,干净又快捷。

得有这么大的机器才行啊

网友D:
基本都是键盘帽脏污、键盘缝隙有异物,我都是把键盘倒过来冲下,毛刷先上,清除缝隙内的脏东西,然后抹布打湿蘸洗洁精直接大力擦洗,然后干净抹布扫尾,就这么倒着晾几天,继续完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键盘帽脏污、键盘缝隙有异物,我都是把键盘倒过来冲下,毛刷先上,清除缝隙内的脏东西,然后抹布打 ...

是的,一般的就吹尘枪和吸尘器清理缝隙,然后湿抹布擦擦就行,拆开就不需要几天,一天就干了,

网友(2023-06-07):
烧碱除重油、除下水道垢是一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