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还记得西瓜盘吗,3281L-ab+H25QFT8A1A8R,开不满容量

楼主(2023-04-12):
还记得西瓜盘吗,3281L-ab+H25QFT8A1A8R划线片,给老婆存工作资料,说是单位有的电脑不识别,拿回来放着好久没动,前几天试试发现掉速严重,写入只有2M多,想着要不就量产试试吧,找了一些工具,多数是闪退,不懂啥原因。终于找到个黑片工具,量产花费接近4个小时,64G芯片开出来45G,速度正常,不甘心改了下设置再次开卡,又花费几个小时,这回只有32G可用,越来越少了,开不满容量。有懂的大神吗?如何设置才能开满容量,这个盘以后就用来存电影吧

网友A:
是不是闪存太多坏块了?正片工具添加参数是可以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闪存太多坏块了?正片工具添加参数是可以开的

正片工具总是闪退,要么就是提示找不到什么bin文件,明明那个文件就躺在那儿

网友B:
工具用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875-1-1.html,设置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8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用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875-1-1.html,设置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 ...

谢谢我下载看看,这个黑片工具我有,多换几次设置试试,就是太费时间了

网友C:
上黑片量产工具,ecc开低一点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黑片量产工具,ecc开低一点有惊喜

ecc开低了,那不是更少容量了?

网友:
划线漏电王,还真敢用啊。我现在TLC不开成pSLC整个人都不舒服。
我有一个台电的黑胶体U盘,SM3281AB+8A1A,当时没写多少,大概就两个PE不到,就文件损坏,坏块剧增,黑片工具重新量产只能量产出44G,然后就一直丢那了,后来知道可以开pSLC以后,开成pSLC竟然还能有19.5G容量。

网友:
要么是坏块多了,要么是选工具的原因

楼主:
经过几天的折腾,终于发现,3281各种开卡工具很魔幻,工具分两种,mptool和dynamic每次能开出多少和能不能走完进程都很不确定,有点薛定谔的意思,比如黑片工具,绝对开不满容,一次比一次少,但是都能走到最后出一个盘,那个sm32Xtest,设置好了之后无论如何走不完进程,要么提示参数不对要么缺retry文件,但是,偶然一次发现,啥都不设置,直接点开卡,能开出来!而且还是满容,只是没有抓坏块。urwtest跑第一圈是有红色坏块的,固件可以加到坏块表,跑第二圈就正常了,能通过,就这样用吧,以后就临时拷点东西,拷点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