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2 2nd Gen 笔记本触摸板拆解

楼主(2023-04-12):
前段时间下班回家老婆说水杯打翻了水倒在笔记本键盘上了,当时觉得问题不大就没有管
前两天有点事要远程下公司的电脑,结果发现键盘和触摸板三个按键都没有反应了,但触摸正常
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吧
键盘和触摸板都拆出来

触摸板外观

上下层分离后,上层是触摸部分,中间有块pcb板,下层一个金属支架,上面有按键排线

这是三个按键的排线,上面有按键,可以看出非常干净的,丝毫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用万用表测量排线的4个PIN按下按键后都能正常导通,这就奇怪了,难道是上层那板坏了吗

上层继续分离

PCB细节,可以看出状态也非常好

万用表测量排线到主控的通路都正常,这就不懂了,难道不是触摸板的问题?还有一台L470的笔记本触摸板应该可以共用,有时间替换下看看
这块板看着没几个原件,主要器件就LDO 和主控,主控型号没有查到资料,但触控部分走线非常复杂
板子背面就是触摸部分,表面贴了一层银色塑料膜,
撕开膜可以看到整个背面都是走线,估计是通过走线感应手指触摸时电容变化实现鼠标滑动的操作

好了就到这里了,有时间把键盘也拆了发贴给大家看看

网友:
笔记本电脑进水不管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板子腐蚀

网友:
谁撒到笔记本键盘后得抓紧时间处理,要不然后期造成的后果不可预料。

网友:
电子产品洒上水得及时处理

网友:
笔记本触摸板,像早期表面电容屏,万一进水赶紧找吹风机,尽量别让CPU主板等其它地方渗水。键盘清理下可能会变好,触摸板烧芯片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