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偶得明纬RS-75-12电源,能否改成24v

楼主(2023-04-12):
电路还没有研究,能否通过修改光耦+431电阻输出24V电压,不动变压器绕组的前提下,如果可以还能输出原来的75瓦功率吗,有没有瓶颈或者电路是不是工作在最佳状态(曲线),pwm提高了会不会有隐患?谢谢。

网友:
12v的听说只能上到22.几v,高了会有自激等问题

网友:
这个规格貌似我这有几个是24V的没得12V的,改低电压可调后感觉带载都不行,不知道你这改高怎么样

网友:
翻一倍电压得加绕变压器吧

网友:
记得可以改

网友:
可能要改电容,变压器线圈

网友:
出运费跟我换呗,我有24V的

网友:
这电源,真不错!
输出电压提高一倍,不如加绕一组12V绕组

网友:
不好改,变压器参数估计要改。改了就不可靠了

网友:
电源很好,能不能改取决于你的成本

网友:
明纬电源不 错

网友:
不好改,易炸鸡

网友:
我还在咸鱼上卖了类似的24v电源,然后买我需要的12v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个12V 6A杂牌铝壳电源,直接给车机用了。

网友:
能改最好增加变压器线圈

网友:
还不如买一个

网友:
12V也挺常用的,给无线路由器和光猫供电正好。。

网友(2023-10-27):
如果变压器输出绕组是双线或4线并绕的可以拆了线脚改成串联,然后换了输出滤波电容、电压采样电阻,必要时还得更换整流管,一般没问题。

网友:
假名伟啊,卖掉再换一个24V的吧,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