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29.9块的128G TF卡容量是真的没有翻车

楼主(2023-04-12):
杂牌有点怕,淘工厂的东西没保证标价打7折后30元,像是我比较信任的三线朗科128G就要40元左右,那个什么联想要45左右,闪迪要60元。

后来我付款了主要是有红包还有这个有运费险。若是扩容卡的话就退了也没损失。今天天黑了中通给我送来了,刚开始插台式机跑圈,牛屎读卡器(这种读卡器十年前每次买卡都送的累计10多个都坏光了,想买个3.0的没找到便宜的)好像写16MB/S,写了几个G太慢了要俩个多小时。翻出十六年前的笔记本用这个要省电多了,还是那个读卡器只是跑圈写入速度只有10MB了?计算了一下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写完119G,用个风扇给读卡器吹上,不然中途铁定罢工。看时间设好闹钟校验完总共花了5个半小时,这速度受不了,看来得花10多块钱买个3.0的读卡器,只是我昨天还买了一个2块钱的川宇c286,看过别人拆机,不知道这是不是硬封芯片,几年前在京东买个10块钱的川宇结果是牛屎,没几次就坏了,那时候也忘了售后。拆开型号是c296sq

废话一大堆。总结就是这个30元的128G容量是真实的,有119G比很多卡都多,跑圈能过。这个价寿命什么就别要求太多了。需要的可以去看看,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楼主:
这个天猫店龙腾四海的卡 不用分辨就知道是假的了,14块钱128G不可能啦,更何况这个①②⑧是序号数字,商家在玩文字游戏。

网友:
毕竟便宜,试试吧

网友:
前几天看了又看,不敢下手,准备还是选大品牌,上一个东芝卡用了快10年,也毅然坚挺。

网友:
前几天淘工厂买了一套梅花内六角扳手,10块钱,看起来还行。

网友:
本来tf卡用的晶圆体质就差,这些不知道是啥牌子的卡我是不敢在日常设备上用
我基本上都是买铠侠和闪迪这些有原厂晶圆的,外加一个金士顿

网友:
买之前跟客服说好测试方法之类的,回来只要容量够能用就回本了

网友:
便宜,想来一个

网友A:
假卡用论坛的那个软件普通测试还能通过的,完整测试估计通不过。
上次在淘工厂买过,不达标就退货呗

网友:
最好不要买。应该算要买,一定要记得买运费险。别问我为什么。看看我之前的贴子就知道了。。。

另外,科朗的TF卡也不行。我之前在京东上买过一次。开始几天还好。半个月后,就出问题了。倒不是容量不够。是速度太低。还坏片。。换了两次。。第三次干脆不换。直接退了。。科朗的售后也打了几次电话,最后都没解决。直接让他们给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卡用论坛的那个软件普通测试还能通过的,完整测试估计通不过。
上次在淘工厂买过,不达标就退货呗 ...

容量我现在只认跑圈了,需要大量时间去完全写满再校验,那些快速测试的软件统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寿命不行

寿命都不做指望了,就怕连容量都是假的。其重要性应该是容量>速度>寿命

网友:
没必必要买那么大的,数据坏了后悔的地都没有。

网友:
便宜有便宜的好处,就是便宜,没保证,贵有贵的好处,就是贵!

网友:
既然都这么便宜了,还怕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寿命都不做指望了,就怕连容量都是假的。其重要性应该是容量>速度>寿命

之前买过夏科的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批次问题,写了两圈就挂了

网友:
估计大概率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夏科的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批次问题,写了两圈就挂了

那年贪便宜买了两次夏科都上当了,所以相对来说朗科算好的,至少容量真实又便宜,三线牌子也没有假货仿冒

网友:
之前在pdd上买的64G,17元一直用在记录仪上,好像也没啥问题,这个又便宜了,个人觉得可以买来试试,只要不用在重要资料保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