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鑫谷550全模组电源,开机无输出,灯泡常亮。

楼主(2023-04-12):
今天拿到一个鑫谷550全模组故障电源,额定450W。通电待机正常,也能开机,但是开机后灯泡常亮,且没有任何输出。拆开检测情况如下:
结构:主动PFC+双管正激+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单路磁放大。
因为待机正常,直接检测PFC和双管部分电路都没有发现问题,后级二极管整流部分也没有短路。平时测试电源时如果电源有输出即使不断开灯泡也是有输出的。这次灯泡常亮没有输出,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大家觉得应该从哪里入手?谢谢!

网友A:
黑电路板很高端吗?想问厂家

网友:
这个属于高端电源里面的 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电路板很高端吗?想问厂家

看牌子,鑫谷就喜欢用黑色的,海韵,台达一般少用,或者背面都是绿色的。黑色对维修很不好,看不清楚线路。

网友:
对这个电源不熟悉,帮不上忙。

网友B:
B站和抖音里有个修电源的东辰小电脑,可以问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和抖音里有个修电源的东辰小电脑,可以问问他。

我看过他的视频, 一般细节部分不怎么披露,只讲结果换了几个三极管,电阻,电容。个别视频有学习价值。一般问他都不回复的。

网友(2023-06-23):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他的视频, 一般细节部分不怎么披露,只讲结果换了几个三极管,电阻,电容。个别视频有学习价值。 ...

我也看过, 故障点问题原因都是一带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