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mx anywhere3无线鼠标无法配对Logitech Unifying

楼主(2023-04-12):
罗技mx anywhere3无线鼠标在配对Logitech Unifying第二步“重新启动想要连接计算机的设备”配对未成功如何解决?
求高手帮帮帮忙,谢谢!
有更换主板(新主板是良品),接收器为原装UNIFYING,
蓝牙能配对上,优联接收器就是无法配对,但是旧主板就连接上。

网友:
换接收器看看,是不是接收器坏了,蓝牙是不是好的?

网友:
删掉驱动重新加载

网友:
有些是很难配对

网友:
这个蓝牙有时配对不了的。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优联接收器就是2通道的,已经被占用了。

可以先删除掉两个设备再连试试。

还有同一个设备不能同时连接两个优联接收器。你已经连上了一个接收器了,另一个就不能连接了。

这是最新的6.90.66版的优联WEB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优联接收器就是2通道的,已经被占用了。

可以先删除掉两个设备再连试试。

您好,求如何删除接收器通道中的资料?谢谢!

网友:
有兼容问题了吧

网友:
有两种,一种是优联,还有一种是nano。。
软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