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深远a7晶汇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3-04-12):
这个管脚定义跟009三代一样的,做工精细,三防和散热都不错的

网友:
针脚定义比较难搞,表明了还不错

网友:
把巡航接出来应该不错,只是懒得搞了,巡航是点动,还是接通工作?

网友:
这个不对吧,会烧坏的,需要对着线束插头来定义的,不能看板子上的

网友(2023-08-06):
12个大功率管子

网友:
18管控制器,功率不小,很好

网友(2023-10-13):
深远a7晶汇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