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锂电电蚊拍的充电口加固

楼主(2023-04-12):
原来是铅酸的,已经改过锂电了,只是上次偷懒了,充电板没固定,导致现在micro usb的充电口有点松了,加焊下,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下

猜猜我用女儿显微镜拍的,这个是什么?
这两个张好像是40X

这个好像是100x

网友:
我也这样改了一个,还可以用。

网友A:
热熔胶强度不足。
ab胶或者环氧胶更好。

网友:
打胶又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B:
用typec的口,那玩意相对耐用,而且相对好固定,我也改了个,在后面以前充电滑柄的缝里,刚刚好,又不会移动,胶都不用点,一节18650妥妥的过一个夏天

网友:
固定好后热熔胶灌满

网友:
多点胶,基本不会松

网友:
热熔胶灌满应该就不会掉了

网友:
灌满应该好很多

网友:
改锂电用着方便

网友:
涡得也想改 康铭3823 没成功

网友:
改锂电后热熔胶灌满妥妥的。

网友:
还是c口的结实

网友:
看空间能加颗电压表头和按钮,用之前看下电压,避免过放电。

网友:
也改了,办法和5楼的一样,不用胶都可以。

网友:
可以,里面再加点充实一下。

网友:
我直接用dc口

楼主:
dc不方便,这个随便找个数据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强度不足。
ab胶或者环氧胶更好。

我只有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ypec的口,那玩意相对耐用,而且相对好固定,我也改了个,在后面以前充电滑柄的缝里,刚刚好,又不会移 ...

最多充一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