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hipGenius是不是不再更新了?

楼主(2023-04-1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544-1-1.html
目前最新是不是这个?

网友:
好像这个是最新的。

网友A:
又没啥新主控,更新那么频繁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没啥新主控,更新那么频繁干啥?

还是把3281识别成3280,,期待更新

网友B:
数据库已经有更新了,已经支持到较新主控(3379支持

网友:
少部分颗粒识别会有点不准确,其他还好

网友:
我的数据库还没更新,请问那里更新

网友C:
只需要更新数据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库已经有更新了,已经支持到较新主控(3379支持

如何更新?

网友:
在软件中点更新,内置链接是论坛上的一个发贴,无法更新相应的数据库

网友:
功能不耽误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更新数据库就可以了

怎么更新数据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库已经有更新了,已经支持到较新主控(3379支持

数据库怎么更新?

网友D:
这个版本我2246en识别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本我2246en识别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软件只能检测优盘主控,46是固态硬盘主控做成固态优盘也同样认不到

网友:
那位老大,能上个更新的数据库,感谢。

网友:
我的也好久没更新了,哪位大佬指导下怎么更新,谢谢。

网友:
貌似我都好久没有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原来如此。好用就行!

网友:
最近有好多主控都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