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10充电器拆解 请教怎么改电压电流

楼主(2023-04-12):
请教怎么改电压电流

电池小,10a电流太大,改小点
电压54.6也低了,怎么改成58.8

忘记留二楼
这里补充

54.6v是锂电,58.8v也是锂电
三光耦设计
原可调电阻最大55.2v
补充管子图片
其中spta65r160两只,其余一只。

网友A:
变压器左下角那个蓝色微调,稍微试试

网友:
好像看到了可调电阻

网友B:
你以为的4810:48v,10A
实际的4810:给48V10Ah的电池充电用

网友:
你看看清楚你发的图片是锂电池充电器吧!你想给铅酸电池充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的4810:48v,10A
实际的4810:给48V10Ah的电池充电用

他这个变压器块头跟散热啥的都比较大,估计真是10A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变压器块头跟散热啥的都比较大,估计真是10A电流的

来个整流管的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整流管的参数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整流管,这么粗大,上不了10A??

网友:
这不是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吧,一定看好充电器给什么电池充电。

网友D:
R21
R010换成R020
或者研究下运放的放大倍数,调大也行。。。

这鬼玩意高低压一个散热片,一定不能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1
R010换成R020
或者研究下运放的放大倍数,调大也行。。。

所以人家高压部份用的塑封管

网友:
还好是想充铅酸,很多锂电池爆炸的都是拿铅酸的充电器瞎充导致的,停充靠保护板截止,多次之后,枝晶刺破隔膜,短路放烟花

网友E:
电压54.6V应该是给13串三元锂电池充电用的,不适合给铅酸用!一定要用电压最多改到55.2V。

网友:
无风扇充电流2A。

网友:
看着这个充电器用料不错!好过大多数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54.6V应该是给13串三元锂电池充电用的,不适合给铅酸用!一定要用电压最多改到55.2V。 ...

确实可调电阻最大55.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左下角那个蓝色微调,稍微试试

原可调电阻最大55.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1
R010换成R020
或者研究下运放的放大倍数,调大也行。。。

感谢,可调电阻我换个其它阻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54.6V应该是给13串三元锂电池充电用的,不适合给铅酸用!一定要用电压最多改到55.2V。 ...

58.8是16串铁锂电压,最大55.2不够,起码57.6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