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烙铁一晚上没有拔,还好是温控的,太不小心了。大家干完活务必检查下

楼主(2023-04-12):
电源待机到无所谓。。。

但是,烙铁,最危险,还好没有出去。早上起来,看到还插着,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

即使有总开关,也会忘记关的,所以还是要拔下来。

网友:
无操作会自动关机的焊台还是必要的

网友:
对嗷,这就显示出能自动待机与关闭的好处了。

网友:
最好的习惯就是关总开关

网友:
倒是没事,只要附近没有易燃物就好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插着电烙铁就跑出去玩了,回来发现还插着电,不过倒是没啥大问题

网友:
我下班都是直接断总电源。管它什么没关

网友:
我有时候会在电烙铁前面加一个机械的定时开关,专门防止我的老年痴呆

网友:
工作台总电源和工作灯在一起,电源开,灯亮,电源关,灯灭,不存在不记得。

网友:
可以考虑装个定时插座

网友:
真要注意,上次谁发的裁缝铺子都烧了

网友:
自己个加一个定时器,我的就是拆开里面加了一个定时电路。4小时

网友:
自从有了T12,东北蜂蜜佬936H 和安泰信的ST-2065D就基本没拔过了

网友:
早年不拔烧死好几个,现在真的是后怕啊!

网友:
前几天新闻 停电忘关电吹风的  结果来电时  没人

网友:
我是用完就拔电线,主要是吝啬的习惯养成了。

网友:
我都是在前面加个定时器,一般两个小时会自动断电,再按一下按钮,有可以启动计时的,这玩意真好,避免了忘记切断电源,烙铁一直烧着,出现意外事故。

网友:
我要说以前一个工作室的烙铁从来没有关过,有人会打我吗?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第一天晚上折腾着玩,第二天上班去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没关

网友:
所以电烙铁一定要带休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