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源适配器盲改电压的安全方法图解

楼主(2023-04-12):
好久没有动手了,发一个分动手的帖子
坛友手上应该有剪线的电源,有些做工还是比较好的,电压可能不合适,改成所需要的电压用起来。
本帖给出一个不用太关心电源采用什么方案,且比较安全的方法。

第一个电源:

拆开,

主板正面

低压侧正面

背面

高低压核心,

这个电源使用了双光偶,入手点就是这里

测量过程和改的过程都使用外接可调电源!
先确定稳压用的是哪个光偶,用电阻档测量光偶的输出端,也就是3、4脚。
电源的输出端接可调电源(正对正,负对负),增加电压,观察哪个光偶导通。

另外一个光偶就是限压使用,也可以用同样方法测量,

同时可以检查输出滤波电容的耐压

改后电压超过电容耐压的,要更换高耐压的电容。
限压原理就是光偶串在一个稳压管的回路中,当输出电压高于稳压管和光偶的压降和时,光偶导通。

由于这个电源还有限流控制,稳压光偶同时还受控于限流的控制。
就是稳压控制和限流控制通过“或“的关系控制光偶,”或“是由两个二极管完成的。
本电源使用了一个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

两个二极管还要找出稳压控制所使用的二极管,仍然使用可调电压注入电压,调整电压,观察哪个二极管的输入有变化。
本电源有19.4V时,两个二极管输入都没有变化,当输出19.5V时,有一个二极管的输入明显变低

这个没有变化的二极管就是限流使用的

这样就可以确定出调压要改的电阻了,一般都是精度比较高的电阻,丝印也是”4位数“

这里多测量了一下限流部分

由于原来给出的参数是3.42A,这里就不改了。
如果要改,可更换电流采样的电阻或康铜丝。
这里要提升电压,找一个电阻,准备并联在分压电阻的下电阻上。
如果的降压,要并在上电阻上。

并好后用可调电源进行初步验证:
仍然是注入电压,测量控压光偶的输出,观察电压多高是光偶导通

确定是安全范围内,
上市电进行测量

这个改完能干什么呢?

5串锂电充电吧。
原路装回

测量一下,最后的确认很重要!

第二个电源:
不知名的电源,

主板情况

整机方案

重点看低压侧,老眼昏花,看不清方案。
只能看出是双光偶,且有一个光偶是限压的。

测量一下输出,15V。

改前情况

R53和R56是分压电阻。ZD51是限压二极管。
电压改法如前,一般情况下,下电阻都是小于上电阻的,可以区分出哪个是下电阻。
这个同时要改限压,在原稳压二极管回路中串入一个4.3V稳压管。

改后测量输出稳压方法同前。
限压的测量出是使用可调电源注入电压,

调到限压光偶导通时,看可调电源的电压是多少,大概限压值就是多少。
这个电压的限压值约为22.4V,因为输出滤波电容耐压是25V的,基本安全。

最后加市电测量

正常。
两下改后的电源,估计是吃灰的命运

总结:
改电路的过程中使用可调电源,比较安全。
先找到控制稳压的光偶,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分压电阻,同时可以对改后电压使用可调电源电压进行初步测量。
有限流的,一般使用同一光偶控制,也可以找到,改变电流采样或分压电阻进行即可。
有限压的电源,改高电压后,会没有输出,或输出很低,要改限压用的二极管,一定要确认输出滤波电容的耐压!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天天好心情!!

网友:
过程非常详 细,好好 学 习一下

网友:
厉害了,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通俗易懂!便于操作!

网友:
感谢分享,多了一条思路,而且安全性高。

网友:
这么改的话能不能降低电压啊

网友:
技术贴啊 满满的干货 收藏学习

网友:
这,看着大神改确实容易,可是……我不会!

网友:
楼主又出教程了,精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同款电源,最早是清华同方笔记本配的适配器,笔记本死亡多年,适配器被我改成24V给T12供电了,和楼主一样,加了一个稳压管和电阻,稳定运行多年。

网友:
学习了,可惜对于小白来说还是太复杂,只能欣赏

网友:
很好的技术文章,

网友:
电压小范围修改还是挺不错,修改范围大了很多都需要改变压器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A:
jf的手段高明还安全,好评

铅笔该削一削了,写字太粗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的手段高明还安全,好评

铅笔该削一削了,写字太粗看不清

看不清?想看清先交学费

网友:
牛掰,好详细的教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