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维修电子体重秤

楼主(2023-04-12):
简单维修电子体重秤

故障,不开机,不充电
朋友的,拆开看,电池鼓包,充电接口坏,找个电池和充电板,焊接固定
电子体重秤
拆开
找个电池
焊接
固定

网友:
外置一个充电宝呗

网友:
貌似充电电路太简单了,所以容易鼓包

网友:
这种软包电池没有充放电保护用一段时间就怀孕了。

网友:
我家被我扔掉的那个体重秤,称出来的重量和实际重量相差10斤不到,然后就忘了放哪了,等若干年后找到了 电池仓都长毛了。

网友:
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网友:
电池怀孕了

网友:
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我有个一直没修好

网友:
这电池容量比原来的大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