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SMD205高频焊台改203手柄的新发现!

楼主(2023-04-12):
新发现!有203手柄可以完全代替205手柄了,不需要改任何元件,即插即用。

原来205改203要么改控制板,要么改传感器。现在某宝上有款203手柄可以完美代替205大手柄。以后205也可以干小活了。

网友A:
真的有这种神器,那可太好了

网友B:
你用功率计测一下就发现超过90瓦了,不怕加热芯坏的快吗

网友C:
203发热芯开始加热的时候要100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功率计测一下就发现超过90瓦了,不怕加热芯坏的快吗

不会,发热芯最多也就瞬间120W,我都用了半个月了

楼主:
统一回复,这个是华企正邦公司的手柄,实际品牌是汉邦,注意他们家的203手柄不能通用于普通品牌的203和TPK200,传感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功率计测一下就发现超过90瓦了,不怕加热芯坏的快吗

有空我拿功率计测一下,手上有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这种神器,那可太好了

华企正邦公司,汉邦的203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3发热芯开始加热的时候要100多瓦

是的203刚开始加热会瞬间到120w左右

网友:
这也能被你找到,真行

网友:
这是个商机,马上厂家就会推出通用的手柄了

网友D:
没啥不好理解的,烙铁温度是受控的,205主机输出功率大,大马拉小车没问题

网友E:
关键温度准不准,我买的国产203在205上一样能发热,但温度肯定不准

网友:
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温度准不准,我买的国产203在205上一样能发热,但温度肯定不准

这个温度还算准±10℃

网友(2023-11-01):
刚好有这个需求,请问一下楼主有TB的链接或者具体的型号吗?
手柄的型号是不是SS-203S?

网友F(2024-06-10):
引用 网友D:
没啥不好理解的,烙铁温度是受控的,205主机输出功率大,大马拉小车没问题 ...

这。。。就是只有一个温度控制能用才奇怪。没有达到温度前,都是高功率输出的。可不是充电头那种恒压,不同设备不同电流输出不同功率的情况。配置不合理的话达到温度前大马就能把小车拉炸裂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只有一个温度控制能用才奇怪。没有达到温度前,都是高功率输出的。可不是充电头那种恒压,不 ...

我理解的是,只要温度受控,控制器是恒温控制的,到设定的温度就会停止加热

网友:
    203H手柄用了205的传感器, 改好的90W手柄在205上我用了好几年了,头子换过几个,发热芯沒坏过.

    闲鱼上现在直接有203上用的205传感器,不用自己再改短代用了,买来换上, 203H手柄就可以用在205上了,一焊台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的是,只要温度受控,控制器是恒温控制的,到设定的温度就会停止加热 ...

控温只控上下限,加热时只控制上限,不控制功率的,这种情况大马拉小车就会有问题。

都是控制把车加速到100km/h,不限制加速度,超过车配置的发动机功率就是烧胎甚至是齿轮磨损趴窝,会发生在加速到限定速度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