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延时继电器,关闭电源后不断开

楼主(2023-04-12):
拆一个延时继电器,关闭电源后不断开,拆开看看,原来是触点打火不断开,换了一个好的

网友:
这触点负荷不小啊,这种时间继电器,不能直接用来带动大负荷设备

网友:
感觉是不是大电流还是用接触器好,继电器都用来控制接触器

网友:
触点老化了,必须得换

网友:
动触点烧了,换掉动触点,清理静触点。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都不错啊。

网友:
触点融到一起了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
我是来学习滴

网友:
这是超载引起的触点粘连,强行分开再打磨一下就好了,这种继电器最多带个1A就不错了,大电流负载不能用,要用大电流继电器或接触器来带载

网友:
电流大就得配接触器,这样直接用换上还是烧坏。

网友:
这个承载电流好小,用大过载触点很快就烧坏黏连了

网友A:
还是日本货,质量也不行啊。

网友:
这种延时的原理是什么?
继电器肯定要带接触器啊,我在工厂多年,也没见烧这个触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日本货,质量也不行啊。

看印刷很粗糙

网友:
修理一下给点焊机用

网友:
看上去是高仿货

网友:
功率大了超载了,换一个也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