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石英表换电池,SEIZAIKEN SR626电池

楼主(2023-04-12):
给朋友的卡西欧石英表换个电池。表没什么可看的,最普通的MIYOTA 2035机芯。主要是分享电池。精工仪器SII是精工手表的电池生产商,品质一流,精工石英表里出厂配的电池是这样的,,一般很难买到,只有精工官方售后才有,价格也比较高。实际上精工SII原厂电池也是有零售的。商标为SEIZAIKEN。多年来我一直用来给周围朋友更换,没有遇上过假货,一般2035机芯可以使用3年左右。更重要的是我从没见过漏液的,没电几年也没见漏过。最新包装的图片供参考。
电池负极有钢印,极为规整精致

换完电池的机芯

换下来的电池,SONY的

网友A:
精工SEIZAIKEN电池不错,我给电阻表换过,耐用。

网友B:
低档机芯,不过倒是超级耐用,比国产塑料的还是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档机芯,不过倒是超级耐用,比国产塑料的还是好一点

我买的是瑞士的电池,2035机芯至少用一年,不知道精工的电池是从哪里买的价格多少?

网友:
精工的手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瑞士的电池,2035机芯至少用一年,不知道精工的电池是从哪里买的价格多少? ...

renata 的sr626在 2035上只能用一年多可能是因为renata的市售电池和给表厂的出厂电池容量不一样,差不少。正常的sr626应该2-3年

网友:
着啥牌子的

网友D:
卡西欧电子了表上,用这个电池很多的。原装配的可以用N多年。

网友:
只要舍得钱,就没啥买不到的电池

网友:
卡西欧电子了表上,用这个电池很多。原装的可以用N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瑞士的电池,2035机芯至少用一年,不知道精工的电池是从哪里买的价格多少? ...

淘宝上2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西欧电子了表上,用这个电池很多的。原装配的可以用N多年。

卡西欧出厂是看不到精工电池的,一般是索尼(现在是村田)和万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工SEIZAIKEN电池不错,我给电阻表换过,耐用。

这电池最大好处是没见过漏液的。不像renata……

网友E:
电池如今假货多,真货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如今假货多,真货不好买。

没那么难买,松下万胜都有天猫旗舰店

网友:
好电池修表店要8-10元,网上买才合到几毛钱。

网友:
标记下,有块石英表没电好多年了,也没去换 电池,主要现在表也基本没怎么戴

网友:
上个月才换的renata电池,以后试试楼主推荐这个。

网友:
这么说,淘宝上的SEIKO都是假的了

网友:
如今假货多